GD32F470配置了LVD怎么知道它进没进中断啊

楼主(2025-10-27):
①测试程序里给外部flash写1A,LVD中断里写3C,烧录后重新开机,再去仿真,值还是1A啊,这是没进LVD中断?
VCC从3.3v到2.6v也有几毫秒也够了吧?
②还有LVD中断咋仿真啊?仿真状态下关电源仿真也断了……

网友A:
LVD阈值配置错误?

已经是最高的3.1v了

网友B:
是不是中断未使能

网友C:
在中断服务函数中调用exti_interrupt_flag_clear(EXTI_16)清除标志。

网友D:
仿真时若直接关闭电源,仿真器会断开连接,导致无法观察中断行为。

网友E:

可能LVD中断确实没有触发或者中断触发了但写操作失败(电压太低导致Flash写入失败)LVD配置可能有问题

改进的检测方法

// 定义检测变量
volatile uint32_t lvd_int_count = 0;
volatile uint32_t lvd_status = 0;

// LVD中断服务函数
void LVD_IRQHandler(void)
{
    if(lvd_interrupt_flag_get() != RESET) {
        lvd_int_count++;  // 中断计数
        lvd_status = 0xAA55AA55;  // 设置特殊标记

        // 不要在这里写Flash,电压可能已经不稳定
        // 改为设置标志,在主循环中处理

        lvd_interrupt_flag_clear();
    }
}

// 主循环中检测
while(1) {
    if(lvd_status == 0xAA55AA55) {
        // LVD中断已触发
        printf("LVD中断已触发,计数: %lu\n", lvd_int_count);
        lvd_status = 0; // 清除标志

        // 这里可以执行安全操作,如保存关键数据
    }
}

完整的LVD配置示例

void lvd_config(void)
{
    /* 配置LVD */
    // 选择LVD阈值,根据你的需求选择
    lvd_deinit();
    lvd_select(LVD_SEL_0); // 例如2.6V

    /* 使能LVD中断 */
    lvd_interrupt_enable();

    /* 使能LVD */
    lvd_enable();

    /* 配置NVIC */
    nvic_irq_enable(LVD_IRQn, 0, 0);

    printf("LVD配置完成\r\n");
}

实用的仿真调试技巧
方法一:使用备份寄存器

// 在LVD中断中写入备份寄存器
void LVD_IRQHandler(void)
{
    if(lvd_interrupt_flag_get() != RESET) {
        // 写入备份寄存器,掉电后仍能保持
        BKP_DATA0 = 0x3C3C3C3C;
        lvd_interrupt_flag_clear();
    }
}

// 开机时检查
if(BKP_DATA0 == 0x3C3C3C3C) {
    printf("上次发生了LVD中断!\n");
    BKP_DATA0 = 0; // 清除标记
}

方法二:使用内部Flash标记

#define LVD_MARK_ADDR 0x0800F000  // Flash最后一页的某个地址

void set_lvd_mark(void)
{
    // 在LVD中断中调用此函数
    fmc_unlock();
    fmc_page_erase(LVD_MARK_ADDR);
    fmc_word_program(LVD_MARK_ADDR, 0x12345678);
    fmc_lock();
}

uint8_t check_lvd_mark(void)
{
    if((*(__IO uint32_t*)LVD_MARK_ADDR) == 0x12345678) {
        // 清除标记
        fmc_unlock();
        fmc_page_erase(LVD_MARK_ADDR);
        fmc_lock();
        return 1;
    }
    return 0;
}

硬件调试建议

使用可调电源:缓慢降低电压,观察LVD触发点
添加LED指示:在LVD中断中点亮LED
使用串口输出:在中断中通过串口发送消息(确保串口在低电压下仍能工作)

检查LVD状态寄存器
void check_lvd_status(void)
{
    if(lvd_flag_get(LVD_FLAG_OUT) != RESET) {
        printf("当前电压低于LVD阈值\n");
    } else {
        printf("当前电压高于LVD阈值\n");
    }
}

网友F:
坐等大神指导,一起学习学习

网友G:
用直流稳压可调电源给板子供电,然后手动从3.3V慢慢下降,看会不会进入LVD中断?这种电压下降速度慢,如果LVD中断的程序配置正常,应该会进中断;先排查LVD中断,再排查flash写入问题。

因为开发版和自己板子cpu外围电路不一样
好的,我试试,我早上用开发版烧官方历程,额外供电从3.3降到2.8v,我仿真里看是进中断的。然后同样的程序烧现在自己的CPU,发现降了电压却没有进中断,这情况是不是硬件上问题啊,vdd/vdda问题?

网友G:
从你的对比测试结果来看,问题确实偏向硬件;那你把自己的LVD部分的程序烧写到开发板上测试是什么结果?可以试试。

官方例程对了,我自己程序里就直接抄官方例程的了,现在还是先找硬件上不同了,开发板vdd和3.3v都引出来的,自己的CPU板得看看怎么引出来量了

网友G:
这个检测逻辑应该就只是用VDD来和你设置的低电压阈值进行比较,逻辑也不复杂,你可以仿真读取一下下面这个寄存器的LVDF位,看有木有变成1:

你设置的电压应该是2.9V吧:

网友G:
用示波器监测一下电压下降时VDD和3.3V的变化情况也是正确的分析思路。

网友G:
坛友找到原因没?分享一下。

其次就是硬件在vdd和vbat加了二极管,我开发板3.3和2.8都可以仿真,但是自己板子因为二极管,2.8的时候仿真就断了,现在改成降到3v就能保持仿真进...老方案了
目前有进展了。开发板是450,他是240M主频然后外部晶振是25M,我们自己的板子是470,也是240M但是晶振自己装的是12M,先是改下HXTAL_VALUE这个定义值。
得过两天才有空了

网友H:
缓慢掉电看就行呀

同样的程序,烧开发板,从3.3掉到2.8,没问题,软件仿真也没断,中断看到也能进。自己板子完全相同操作就不进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G:
坛友找到原因没?分享一下。

其次就是硬件在vdd和vbat加了二极管,我开发板3.3和2.8都可以仿真,但是自己板子因为二极管,2.8的时候仿真就断了,现在改成降到3v就能保持仿真进中断,接下来就是看时间够写多少数据进e2了,不然就加电源大电容给足时间,不然就改回老方案按一次参数保存一次或者存入片上备份ram

网友G:
好的,那就是硬件上存在问题,找到问题就好,恭喜。

楼主:
引用 网友G:
坛友找到原因没?分享一下。

现在是新问题吧,感觉keil仿真有点问题,3.3降到2.8,片外flash是可以写进去的,但是读出来值还是没变,得电压重回3.3才行,e方也差不多,降到2.8v后,写进去了,直接i2c总线一直忙死在循环里了,而且2.8v时候我点左上角reset感觉并没有重启芯片啊……

网友I:
应该是没有进去

网友J:
是不是看中断向量也是可以的

网友K:

在中断响应函数中设置标志来调试,比如电灯、串口打印等等,要充分利用好你板上的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