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CH32F207VCT6】开发例程+13使用队列的方式读取噪音传感器数据

楼主(2025-10-27):
一:队列的基础知识分享:
队列是一种先进先出(FIFO)的线性数据结构,只允许在队尾插入元素,在队头删除元素。对于队列的操作包括:入队,出队,查看队头元素,判断队列是否为空的操作。
   基本特性:先进先出的原则,最先进入队列的元素,最先被移除队列。
   主要操作:
   入队(enqueue):在队列的尾端添加元素。
 出队(dequeue):在队列的首端移除元素。
 队列的实现方式如下所示:
1:数组实现:
使用固定大小的数组
需要处理循环队列的情况以避免空间浪费
2:链表实现:
使用单向链表,头指针指向队首,尾指针指向队尾
不需要预先分配固定大小
二:队列相关代码分享:
2.1 队列的初始化:
/**************************************************************************
- 功能描述:队列初始化
- 参数说明:*s 队列句柄                *buf 队列结构体数据地址
- 返回说明:-1 失败                0 成功
**************************************************************************/
int  Initquene(squene *s, QelemType *buf)
{
        s->base=buf;
        if(!s->base)
                return -1;
        s->front=0;
        s->rear=0;
        return 0;
}
2.2 入队列操作
/**************************************************************************
- 功能描述:入队列
- 参数说明:*s 队列句柄                *e 要入队列数据的地址
- 返回说明:无
**************************************************************************/
void enquene(squene *s,QelemType *e)
{
        if(((s->rear)+1)%MAXSIZE==s->front)
        {
                return ;
        }
        memcpy(&(s->base[s->rear]), e, sizeof(QelemType));
        s->rear=((s->rear)+1)%MAXSIZE;
}
2.3 出队列操作:
/**************************************************************************
- 功能描述:出队列
- 参数说明:*s 队列句柄                *e 出队列数据要写入的地址
- 返回说明:-1 失败                0 成功
**************************************************************************/
int dequene(squene *s,QelemType *e)
{
        if(s->rear==s->front)
        {
                return -1;
        }
        memcpy(e, &(s->base[s->front]), sizeof(QelemType));
        memset(&(s->base[s->front]), 0, sizeof(QelemType));
        s->front=((s->front)+1) % MAXSIZE;
        return 0;
}
2.4 初始化所用的队列
/**************************************************************************
- 功能描述:初始化所有应用的队列
- 参数说明:void
- 返回说明:void
**************************************************************************/
void Queue_Init(void)
{
        Initquene(&QUsart4Tx, QUsart4TxData);
}
三:噪音传感器如下所示:
AS11-x是采用原装进口声音传感器开发的直读式噪音分贝检测模块
多点标定工艺制作、检测精度高、灵敏度高独特的不绣钢探头
独立封装设计、方便嵌入其它的设备或机壳!
主控板电路核心器件完全屏蔽、不仅美观更加强抗干扰能力
预留多种输出 TTL/I2C、标准 Modbus Rtu 通讯 485 接口可选,适用于各种应用集成。
modbus 协议如下所示:
四:CH32代码如下所示:
4.1 串口3的初始化:
void USART3_Init(int bau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0};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 {0};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 {0};

    RCC_APB1PeriphClockCmd( RCC_APB1Periph_USART3 , ENABLE );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GPIOB , ENABLE );

    /* USART3 TX-->B.10   RX-->B.11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 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 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96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Tx | USART_Mode_Rx;

  /* Enable USART3 Receive and Transmit interrupts */
    USART_DMACmd(USART3, USART_DMAReq_Rx | USART_DMAReq_Tx, ENABLE);  //使能USART2的收发DMA
    USART_ITConfig(USART3, USART_IT_IDLE, ENABLE);

                USART_ITConfig(USART3, USART_IT_TC, ENABLE);//开启发送完成中断

    USART_Init( USART3, &USART_InitStructure );
    DMA_USART3_TX_Configuration(2);//发送2个空字节
    DMA_USART3_RX_Configuration();

    DMA_Cmd( DMA1_Channel2, ENABLE );                                  /* USART3 Tx */
    DMA_Cmd( DMA1_Channel3, ENABLE );                                  /* USART3 Rx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3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USART_Cmd( USART3, ENABLE );
}
4.2 串口3的发送函数:
/*******************************************************************************
* Function Name  : bool SendDataToUSART2(char length)
* Description    : Enable Transimt Interrupt and sart Send
* Input          : Send data Buf Length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bool SendDataToUSART3(char length)
{
//等待DMA发送完毕后,即可以启动发送
  /* Wait until DMA1_Channel 7 Transfer Complete */
  volatile u16 uDataCounter;

  uDataCounter = DMA_GetCurrDataCounter(DMA1_Channel2);
  while (uDataCounter > 0)
  {
     uDataCounter = DMA_GetCurrDataCounter(DMA1_Channel2);
  }
  DMA_USART3_TX_Configuration(length);
  DMA_Cmd(DMA1_Channel2, ENABLE);        //开启DMA发送
  return TRUE;
}
4.3 读取噪音传感器的指令如下所示:
/***********************************************************************
函数名:Read_Register_Modbus()
函数功能:读取寄存器
参数: modbus_addr  //从机地址
       addr         //起始寄存器地址
       ucount       //寄存器数量
*****************************************************************/
void Read_Register_Modbus(unsigned char modbus_addr,unsigned int addr,unsigned int ucount)
{
        uint16_t CRCData;
        QelemType Data = {0};
        Data.uLength =8;
        Data.buffer[0] = modbus_addr;
        Data.buffer[1] = 0x03;
        Data.buffer[2] = addr   >>8;
        Data.buffer[3] = addr;
        Data.buffer[4] = ucount >>8;
        Data.buffer[5] = ucount;        //SUM
        CRCData = mb_crc16(&Data.buffer[0],6);
        Data.buffer[6] = CRCData >>8;
        Data.buffer[7] = CRCData;        //SUM
        enquene(&QUsart4Tx,&Data);
}
4.4 直接在串口的空闲中断将RS485收到的数据进行解析
void UART3_Rec_Deal(void)
{
        if(usart3_Flag == 1)
        {
                usart3_Flag = 0 ;
                if((Usart3_DEAL_RX_Buf[0] == 0x01)&&(Usart3_DEAL_RX_Buf[1] == 0x03))
                {
                        EnvirMentPara.uiNoise        =  ( Usart3_DEAL_RX_Buf[3] << 8 ) +Usart3_DEAL_RX_Buf[4] ;
                }
                memset(Usart3_DEAL_RX_Buf,0,reclength3);
        }
}
五:实物测试如下所示:

网友A:
队列方式,是否考虑循环buff的形式来搞一下

网友B:
楼主实测数据没看到,方便拿出来大家学习一下

网友C:
队列的实现代码很详细,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