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 M2354 系列是否支持硬件级的 CAN 报文过滤功能

楼主(2025-10-27):
新唐 M2354 系列在工业控制场景中,其 CAN-FD 接口的通信速率上限能否满足 1Mbps 实时控制需求?是否支持硬件级的 CAN 报文过滤功能?

网友A:
是的,新唐M2354系列支持硬件级的CAN报文过滤功能

网友B:
新唐 M2354 系列支持硬件级 CAN 报文过滤功能。其 CAN 控制器内置过滤器,可通过配置接收屏蔽寄存器和验收码寄存器,设定特定 ID 过滤规则,仅接收符合条件的报文,减少 CPU 处理负担,提升 CAN 通信效率,适配工业控制等需高效报文处理的场景。

网友B:
新唐 M2354 系列支持硬件级 CAN 报文过滤功能。其集成的 CAN 控制器内置接收过滤器,可通过配置验收码和屏蔽码,精准筛选目标报文,减少 CPU 处理负担,提升 CAN 通信效率,适用于需高效处理特定 CAN 帧的工业控制等场景。

网友C:
新唐 M2354 系列支持硬件级 CAN 报文过滤功能。该系列搭载 Arm Cortex-M23 内核,集成 1 个 CAN 接口。硬件级过滤能减少 CPU 对无效 CAN 报文的处理负担,提升通信效率,搭配其高安全性和低功耗特性,适配工业控制等需稳定 CAN 通信的 RTU 应用场景。

网友D:
新唐 M2354 系列支持硬件级 CAN 报文过滤功能。其集成的 CAN 控制器配备灵活的过滤机制,可通过配置验收屏蔽寄存器和验收代码寄存器,精准筛选特定 ID 报文,减少 CPU 中断处理负担,提升 CAN 通信效率,适用于需高效处理特定 CAN 帧的场景,详情见数据手册。

网友E:
新唐 M2354 系列支持硬件级 CAN 报文过滤功能。其 CAN 控制器含 32 个独立缓存的消息对象,且新唐 MCU 的 CAN 相关技术通常内置验收滤波器。该硬件过滤可适配 CAN 2.0A/B 的标准帧与扩展帧,无需占用 CPU 资源,能精准筛选目标报文,适配工业等场景,还可降低软件开发复杂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