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 M487以太网接口是否支持 IEEE 1588 PTP 精确时间同步协议?

楼主(2025-10-27):
新唐 M487以太网接口是否支持 IEEE 1588 PTP 精确时间同步协议?时间同步精度能达到多少纳秒级别?

网友A:
新唐 M487 的以太网接口支持 IEEE 1588 PTP 精确时间同步协议。其内置的以太网控制器集成 PTP 硬件定时器,可实现纳秒级时间戳,支持同步报文的精确收发,满足工业自动化、智能电网等对时间同步精度要求高的场景,提升系统时钟同步性能。

网友B:
新唐 M487 系列以太网接口不支持 IEEE 1588 PTP 精确时间同步协议。该系列 MCU 的以太网模块主要面向基础工业通信,侧重数据传输功能,未集成 PTP 协议所需的硬件时间戳单元,若需此功能,可考虑新唐更高阶带专用同步模块的型号。

网友C:
新唐 M487 的以太网接口不支持IEEE 1588 PTP 精确时间同步协议。该系列仅配置 10/100 Mbps 以太网 MAC 与 RMII 接口,核心侧重常规数据传输,适配工业物联网等普通通信场景,其硬件特性集中在加密引擎、多类串口等,未提及 PTP 协议所需的硬件时间戳等相关适配设计。

网友B:
新唐 M487 的以太网接口支持 IEEE 1588 PTP 精确时间同步协议。其集成的以太网控制器硬件支持 PTP 功能,可通过相关寄存器配置实现高精度时间同步,满足工业自动化等场景对设备间时间同步精度的要求,具体可参考芯片数据手册中的以太网模块说明。

网友D:
新唐 M487 的以太网接口支持 IEEE 1588 PTP 精确时间同步协议。该协议通过硬件时间戳功能实现高精度时间同步,可满足工业自动化、分布式控制系统等对多设备时间协同要求严苛的场景,提升设备间数据交互的时间一致性与同步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