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CH32H417如何仅使用V3F或V5F核? 核心V3F是不是必须启用的.

楼主(2025-10-28):
CH32H417如何仅使用V3F或V5F核?

核心V3F好像是必须启用的, V5F必须由V3F来启动 ?

搜了一圈文档, 没看到相关介绍.

网友A:
您好,关于仅使用V3F或V5F内核,如下图,可直接在工程中通过宏定义选择使用哪个内核。上电先跑V3F内核,通过V3F内核唤醒V5F内核,可直接参考EVT提供的Demo

楼主:
非常感谢,

请问,有将程序下载到SRAM仿真的设置吗?  不想每次都下载到Flash.

网友B:
你拿到CH32H417的评估版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

请问,有将程序下载到SRAM仿真的设置吗?  不想每次都下载到Flash.  ...

您好,H417本身适配的双核调试,不支持在RAM调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拿到CH32H417的评估版了?

您好,若有需要可直接联系我司销售申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H417本身适配的双核调试,不支持在RAM调试

好的, 谢谢.

原理上 应该可以呀,  不是编译时设置一下开始地址,中断向量就可以了.

对 MounRiver Studio 环境不熟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您好,若有需要可直接联系我司销售申请

销售说要等等

网友C:
CH32H417 可通过配置寄存器选择仅启用 V3F 或 V5F 核,V3F 并非必须启用,可单独禁用,具体需参考数据手册中内核使能配置章节。

网友D:
CH32H417 的 V3F 和 V5F 核可单独启用,无需同时工作。通过配置相关寄存器,能仅用其中一个,V3F 核并非必须开启,具体操作参考手册内核控制章节。

楼主:
引用 网友C:
CH32H417 可通过配置寄存器选择仅启用 V3F 或 V5F 核,V3F 并非必须启用,可单独禁用,具体需参考数据手册 ...

配置寄存器 是不是要CPU跑起来才可以, 可是 先跑起来的这个核是V3F. 是不是无解了.

网友E:
CH32H417 的两个核心(V3F、V5F)是 独立可配置 的,支持仅启用其中一个核心,不存在 “V3F 必须启用” 的强制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E:
CH32H417 的两个核心(V3F、V5F)是 独立可配置 的,支持仅启用其中一个核心,不存在 “V3F 必须启用” 的 ...

需要 V3F 启动 V5F 核的.

网友F:
如果你只想使用V3F核心,可以在启动代码中配置,不启动V5F核心

网友G(2026-01-15):
确实,V3F核是基础核心,V5F核依赖于V3F核

网友H:
是的,V3F核是基础核心,V5F核是应用核心

网友I:
CH32H417 V3F 为默认启动核必须启用,V5F 由其唤醒;仅用 V3F 可让 V5F 休眠,仅用 V5F 需 V3F 配置后进入低功耗。

网友J(2026-02-25):
确实,V5F核心需要V3F核心来启动。

网友K:
确实,V5F核的启动需要V3F核来初始化

网友L: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

请问,有将程序下载到SRAM仿真的设置吗?  不想每次都下载到Flash.  ...

貌似双核可以在线调试吗?

网友M:
引用 网友B:
你拿到CH32H417的评估版了?

这个应该不是送的,要申请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