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电源板容易烧

楼主(2025-10-28):
这块电源标记的位置老是小概率烧掉,我把2颗分压电阻更换成插件电阻增大功率可行吗

网友A:
插件电阻 可以
但是最佳是改板 用多颗电阻串联,计算好电阻功率 电压,

网友B:
都3.3MΩ了还烧。按照400V计算,P= 160000/3.3e6 =50mW。应该不是发热烧的。 是不是封装太小击穿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都3.3MΩ了还烧。按照400V计算,P= 160000/3.3e6 =50mW。应该不是发热烧的。 是不是封装太小击穿了? ...

你说这个是最大可能,功耗超级小,不可能过流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说这个是最大可能,功耗超级小,不可能过流烧

我们制作电度表时使用0805封装电阻用在220V上降压时就使用10只串联。防止打火击穿。
安规要求车载音响电源部分使用0805.它的标称电压也就12V.

网友D:
什么封装的?注意爬电距离,0805封装的一般我是一个电阻最高100V,220V的峰值是311V,我串联3~4个电阻,基本没发现烧的。

网友E:
受潮,短路

网友F:
串联发光二极管

网友G:
一上电就烧么

网友H:
难道你用了0402封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