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文本没有颜色显示。

楼主(2025-10-28):
我的STM32CubeIDE 现在标签没有颜色了(比如绿色的注释、紫色的 “void” 等),甚至找不到顶部那个锤子形状的 “构建” 按钮来检查代码是否能正常运行。
甚至不能像以前版本那样创建项目了 ——“文件”→“新建”→“项目” 只会创建一个简单的空文件夹,根本不允许我选择MCU等选项。

网友A:
若问题反复出现,可能是 IDE 安装文件损坏

网友B:
应该设置或软件问题重启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