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买到的AD7606BSTZ为假冒货

楼主(2025-10-28):
兄弟们,以后采购ADI的AD7606芯片一定要注意渠道啊,最近采购了一批这个芯片,供应商发货的第一批芯片上电就发热严重,内部参考电压2.5伏没输出,退回供应商更换一批,第二批更离谱,发热现象没了,2.5V参考电压也正常了,但内部寄存器电压降到了1.9V,跟ADI手册不一样,然后采用8位的方式读取芯片采样数据,数据能输出,但与正品的数据高低位数据错位,后找了一些国产替代品的资料,发现跟国产芯片无论是硬件上还是时序上都一致,判断买到国产的仿冒品,只是把丝印改了下,关键是正品丝印有两个圈,你只印了一个,下次能不能搞专业点~

网友:
你这假的有点离谱了吧,拿国货打ADI标可以理解,弄个假芯片就过份了

网友A:
我在某商城买到假的TI OPA。
噪声遥遥领先。刻的字迹模糊毛糙。造假都不认真。圆形丝印符号被改为激光雕刻茅坑。
没想到浓眉大眼的也成叛徒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在某商城买到假的TI OPA。
噪声遥遥领先。刻的字迹模糊毛糙。造假都不认真。圆形丝印符号被改为激光雕刻 ...

L家还是哪家?

网友B:
那就不奇怪了,今年他家因为假货被原厂起诉过。把他理解成大超市就好了,不是能拿到所有原厂授权的。

网友C:
我们现在用ADCS8162,硬件和驱动都和AD7606完全一样

网友D:
国产化吧   瑞盟的ADC做的还不错,专门替换ADI的,,MS5189 看看。需要样品可以找我,我是代理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