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特力AT32F421 无感启动后,带载就停止问题

楼主(2025-10-28):
  我在用 AT32F421_MC_Library_Project_V2.1.4  pmsm_foc_sensorless这个工程 用SPMSM -sensorless (Open Loop) 模式   Speed Control 速度模式 当我启动后,电机旋转 用手用一点力就能让电机停止,然后报错startup error  我现在不知道 电机是否进入闭环,因为报错startup error 如果进入闭环应该是报错 过流吧  谁能帮我解释一下 或者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感谢

网友A:
startup error表示电机未能成功完成启动过程
用手能轻松让电机停止说明转矩输出不足
大概率系统没有正确进入闭环运行,下面两种出问题可能性最大
检查启动参数:开环启动的参数,如启动电流、加速时间等,可能设置不合理。如果启动电流太小,电机扭矩不足,容易在受到外力时停转。
检查无传感器切换条件:无传感器算法从开环切换到闭环需要满足一定的条件,比如速度达到阈值。如果这个条件设置得过高,可能电机一直处于开环状态,而开环控制无法抵抗外力干扰。

网友B:
电机控制,较复杂,慢慢摸索

网友C:
等待处理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