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芯片] CH585在SMBus从模式下发生了欠载错误

楼主(2025-10-28):
使用CH585做从机SMBus模式下时,使用中断模式进行通讯,在中断向量函数里面查询状态看到了触发了RB_I2C_OVR错误。
我明明在接收中断里面实现了数据的发送呀!
我的应用场景是SMBus向Host发送数据,即Host发送读命令。

网友A:
1.中断服务函数需添加此修饰,
__INTERRUPT
__HIGH_CODE
2.中断函数中不要有延时打印等操作,
3.数据发送函数也可以增加__HIGH_CODE修饰。

网友B:
CH585 SMBus 从模式欠载错误,可检查从机地址匹配、数据收发时序,确保时钟同步,调整响应延时,排查总线负载是否过重。

网友C:
可能因数据未及时准备好,可优化从机响应代码,确保在时钟周期内完成数据加载,或增加从机内部缓冲。

网友D:
CH585 SMBus 从模式欠载错误,可检查从机地址匹配、数据传输长度,确保响应时序,排查总线电平与上拉电阻是否正常。

网友E:
看下2楼的技术支持的建议,一般中断里面不要做太多的操作。

网友F:
中断服务函数要短。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中断服务函数要短。

感觉是不是需要原子操作

网友H:
检查一下你的中断服务程序,确认是否在接收到读命令后及时响应,并且发送了正确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