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E0] 在使用I2C从模式接收数据时,少一个字节

楼主(2025-10-28):
在使用E030做SMBus从接收数据时少了一个字节,没有收到结尾的PEC校验数据。
中断状态都可以get到,系统也没有卡死。
这个会是哪里的问题?大家有遇到吗?

网友A:
确定是少i了?是不是与时序数量有关系

网友B:
是不是接收中断有溢出的情况?

网友C:
接收中断函数查查吧!
人家设计的肯定没有问题

网友D:
I2C的中断频率高,要把其中断优先级配置尽量高才可以。
对于master模式要使用DMA方式。

网友E:
是不是接收到stop后需要再读一次data寄存器。

网友F:
接收缓冲区的大小不足以容纳所有数据。

网友G:
从机在收到最后一个字节前错误地关闭了接收

网友H:
接收缓冲区 是否足够大?

网友I:
楼主不要收到stop中断就退出I2C的序列,要等待总线释放才可以的。

网友J:
丢失最后一个字节?

网友K:
使用示波器或逻辑分析仪捕获SDA/SCL波形

网友L:
使用中断方式接收I2C数据?

网友M:
看看是不是最后一次的中断触发流程未做对

网友N:
根据I2C协议,主机每发送一个数据字节,从机都必须回复一个ACK

网友O:
I2C总线上的硬件问题

网友P:
有没有可能因为指针错误导致数据被覆盖或读取错误?

网友Q:
NACK应该只在从机无法处理当前数据

网友R:
从机在最后一个数据字节后发送了NACK

网友S:
楼主 如果对I2C时序或事件处理需要更多资料,可以参考其它型号或者竞品的Reference。里面有更详细的说明。

网友T:
系统繁忙时随机丢字节。

网友U:
丢失的通常是最后一个字节,或者随机丢失。

网友V:
用逻辑分析仪/示波器抓取波形

网友W:
数据从寄存器搬运到缓冲区的过程中出现问题。

网友X:
数据传输链路的某个环节未被正确处理

网友Y:
主机端驱动问题

网友Z:
从设备未能正确发送应答信号(ACK),导致主设备认为数据传输已完成。

网友AA:
I2C时序不正确,导致数据传输过程中出现问题。

网友AB:
I2C中断的优先级是否足够高?

网友AC:
测试固定长度数据

网友AD:
用逻辑分析仪查看一下吧!

网友AE:
可能是硬件连接问题,检查一下I2C总线上的拉电阻是否正常工作。

网友AF:
这个问题应该不能解决吧!

网友AG(2025-11-30):
可能需要检查硬件连接是否稳定,有时候接触不良也会导致数据丢失。

网友AH:
I2C 从模式接收数据少一个字节,常见原因:从机地址应答异常、数据字节数配置不匹配、时钟拉伸未处理、接收缓冲区溢出或中断响应滞后,也可能是主机未发送终止信号(STOP)。需检查从机地址匹配逻辑、核对接收字节计数,优化中断优先级与缓冲区大小,确保从机及时应答并正确捕获每帧数据,同时排查总线干扰导致的信号丢失

网友AI(2026-03-19):
APM32E030 I2C 从模式接收少 1 字节,常见原因:NUMBYT 配置值比实际传输少 1,或 SBCEN 单字节控制误使能;也可能是从机未及时响应 ACK、STOP 条件提前触发,或中断优先级冲突导致数据读取延迟。需核对 NUMBYT/SBCEN 配置,检查 ACK 时序与中断逻辑,确保字节计数和传输时序匹配。
总结
核心诱因:NUMBYT 配置错误、SBCEN 误使能或 ACK/STOP 时序异常;
排查重点:核对寄存器配置、校验 ACK 响应及时序;
解决思路:确保字节计数与传输需求一致,优化中断优先级。

网友AJ:
APM32 系列 I2C 从模式接收少一字节,核心诱因有三:一是从机地址应答延迟,未及时响应主机寻址导致首字节丢失;二是接收中断优先级过低,CPU 未及时读取数据寄存器致字节覆盖;三是总线时序匹配差,时钟拉伸未配置或超时参数不合理。需优化中断优先级、校准时序参数,在接收回调中即时缓存数据。
总结
主要原因是地址应答延迟、中断优先级低、总线时序不匹配;
解决关键是优化中断配置、校准时序,即时缓存接收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