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37] I2C时序控制

楼主(2025-10-28):
在看AT32F437的技术手册时,看到I2C章节的第一小节是I2C时序控制。F437提供了除了时钟分频之外,还有四个参数数据保持时间,数据建立时间,高电平时间,低电平时间可以配置。我的理解是,I2C的时序与波形不是有I2C协议负责吗?
这些参数的调整会影响啥?出现什么样的情况下,需要调整上述四个参数?
有大佬遇到类似的问题,分享一下经验吗?
P.S.对比了一下STM32的MCU,没有这个参数可以配置。

网友A:
ST新型号的I2C也有这些设置,这四个参数与电路有关,通常采用默认配置即可。
这里有一份AT32F435/437 I2C使用指南,关于您的问题有详细介绍,
AT32F435/437 I2C使用指南
主要就I2C 总线接口的基本功能进行讲解和案例解析。
https://www.arterytek.com/file/download/1366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新型号的I2C也有这些设置,这四个参数与电路有关,通常采用默认配置即可。
这里有一份AT32F435/437 I2C使 ...

好的。就使用默认值吧!
100K的速率也是那么容易被干扰的。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新型号的I2C也有这些设置,这四个参数与电路有关,通常采用默认配置即可。
这里有一份AT32F435/437 I2C使 ...

版主 提供的AP文档居然报了个危险!

360就是这样,我是再也不会去使用360任何软件了。

网友B:
这些参数的调整会影响I2C通信的稳定性和兼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