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大量数据通过 SWV)追踪时,STM32CubeIDE 会出现死机现象。

楼主(2025-10-28):
正在追踪一个 uint32 类型变量(由 USB 主机中断递增的计数器),目的是排查 MSC 类相关问题。大约 80 秒内我会收到约 200 万条追踪数据,问题是此时STM32CubeIDE  会完全冻结,且无法从该状态恢复,只能从任务管理器将其停止。请教如何搞?

网友A:
减少追踪变量数量

网友B:
适当减少数据采样频率

网友C:
将追踪过程分为多个时间段进行,每次追踪后保存数据并清理缓冲区,避免一次性追踪过多数据。

网友D:
关闭不必要的应用程序

网友E:
优化SWV配置,调整SWV数据窗口大小,避免缓冲区溢出。

网友F:
用STM32CubeIDE的最新版本,检查目标设备的固件和调试驱动是否为最新,避免兼容性问题。

网友G:
在关键代码位置设置硬件断点,替代持续的数据追踪,减少SWV数据量。

网友H:
用外部逻辑分析仪捕获USB主机中断信号,与IDE追踪数据同步分析,减少对SWV的依赖。

网友I:
检查调试接口有无松动或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