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调试 mbed C++ 程序并查看变量值

楼主(2025-10-28):
我正在 CubeIDE 中调试一个 mbed C++ 程序,想要可视化变量的内容。已经成功将程序从 mbed 导入到 CubeIDE 中。当我在想要查看的变量处设置断点时,得到的结果是 “[No details to display for the current selection]”。断点是在调试时显示的 main.c 文件中启用的。我的最终目标是在导入的 main.cpp 文件上设置断点,从而查看变量值。
我使用的程序是 mbed 在线平台上的 Nucleo_Hall_rect_sin_vector。
相关图片如下所示。

网友A:
文件类型不匹配?

网友B:
CubeIDE可能没有正确识别main.cpp文件为C++源文件,导致调试器无法解析变量。检查文件扩展名是否正确,以及CubeIDE是否将文件识别为C++。

网友C:
编译选项可能没有包含调试信息,导致调试器无法获取变量细节。检查编译配置是否启用了调试信息。

网友D:
断点位置是否正确,变量是否在断点处可见。

网友D:
CubeIDE使用的工具链可能没正确配置

网友E:
确认一下main.cpp文件是否被正确识别为C++文件。

网友F:
检查编译选项。在CubeIDE中,项目配置中是否启用了调试信息。

网友G:
断点设置的位置是否正确。

网友H:
检查CubeIDE的版本和mbed项目的配置是否兼容。

网友I:
更新CubeIDE或重新配置项目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