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30.00元(功能说明)
[整流与稳压] 【每周分享】说一说圣邦微DCDC芯片SGM61410

楼主(2025-10-28):
, , , AC, ,

#有奖活动# #申请原创#@21小跑堂
相信很多人都用过圣邦微的DC-DC芯片吧,今天我来说说SGM61410芯片在调试中遇到的问题。

一、先看看它的性能

从数据上来看,性能还是很棒的。
二、输出纹波、噪声
SGM61410属于降压芯片,本人使用它进行24V转3.3V的电压转换。
在未带载时候输出纹波

在未带载时候输出噪声

三、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从上面的纹波噪声来看也是满足需求,前面几版设计,板子调试没有问题
但是最近一般设计时候发现了一个问题,下面是发现问题的过程以及解决措施,
很容易被忽略的。引以为戒吧
1、问题
在3.3V为FPGA时候供电时候,FPGA程序固化后,电压3.3V被拉为2.8V

2、分析问题
相信大家遇到这种被拉电的问题,有很多思路吧。原因分析如下:仅供参考
①FPGA工作后里面IO口短路,导致3.3V被拉低
②SGM61410带载能力不行
③SGM61410外围电路有虚焊或者电感、输出电感不合适

3、解决问题
按照问题分析原因,一一排查,发现问题照旧,没有得到解决。
①FPGA工作后里面IO口短路,导致3.3V被拉低
由于IO口太多了,所以想了个偷懒的办法,使用以前的板卡供3.3V给到FPGA,FPGA工作后,电压3.3V为3.28V,说明FPGA芯片没有问题。
②SGM61410带载能力不行
由于前面版本的板卡没有问题,所以带载能力应该不是问题。
③SGM61410外围电路有虚焊或者电感、输出电感不合适
重新补焊外围电路,3.3V电压依旧会被拉为2.8V
更换Cboot电容,将容值增大或者减小,问题依旧
更换电感,感值增大或减小,问题依旧
增大输出电容Cout,问题依旧
但是在测量过程中,在表笔点在FB管脚的时候,输出会变为3.3V
分析会不会是FB影响的呢
更换330pF电容,问题依旧
由于表笔点在FB端时候,3.3V输出能够正常,所以电路应没有问题
开始着手分析PCB,怀疑PCB布局、布线可能不合理
首先排查接地问题,发现芯片接地脚通过20mil线连接到铜皮
查看芯片手册,以及以前的PCB板,发现接地脚是直接连接铜皮。

通过外部飞线将接地脚与铜皮连接,问题解决。
通过本次问题的分析排查,发现接地还是很重要的。
PCB布局布线时也是需要认真考虑的
不然就是像我一样,小小的问题,排查耗时耗力

针对使用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合理剖析,逐步排查,解决SGM61410 芯片在使用时发现的拉电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