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通过wifi模块,二维码配网的步骤

楼主(2025-10-28):
一个wifi模块,如何让手机通过扫描二维码,与其完成配网及通信

网友A:
需要搭配一个显示屏和手机APP。显示屏显示的二维码包含wifi名和密码。APP获取后进行连接。不难。

网友B:
二维码需包含WiFi模块的配网信息,通常采用以下格式:
WIFI:T:<SSID>;S:<密码>;P:<加密类型>;H:;
例如:WIFI:T:ESP32_AP;S:12345678;P:WPA;

网友B:
手机扫描二维码后,系统自动解析并跳转至WiFi连接界面‌

网友B:
使用重映射函数将引脚配置为GPIO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