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制造工艺] PCBA加工的一些基本知识

楼主(2025-10-28):
PCBA(Printed Circuit Board Assembly,印刷电路板组装)是现代电子设备制造的核心环节,它将空的PCB裸板转变为具备特定功能的电路模块。了解其基本流程和关键要点,对于电子产品的设计、生产和质量控制都至关重要。

一、核心工序:SMT与THT

PCBA加工主要包含两大工艺:表面贴装技术(SMT)和通孔插装技术(THT)。

1.SMT(表面贴装技术):这是当前的主流工艺,主要针对无引脚或短引脚的贴片元件。其基本流程如下:

锡膏印刷:通过钢网,将锡膏精准地漏印到PCB的焊盘上。
元件贴装:使用贴片机,将SMC/SMD(表面贴装元件/器件)高速高精度地放置到锡膏上。
回流焊接:PCB通过回流焊炉,经过预热、恒温、回流和冷却四个温区,锡膏熔化再凝固,从而将元件牢固地焊接在焊盘上。

2.THT(通孔插装技术):主要用于有耐插拔、高功率或高可靠性要求的带引脚元件。其流程相对简单:将元件引脚插入PCB的导通孔中,然后在背面通过波峰焊或手工焊接进行固定。

二、关键物料与文件

PCB(裸板):提供电路连接和机械支撑的基板。
电子元器件:包括电阻、电容、芯片等,是电路功能实现的基础。
锡膏与助焊剂:焊接过程中的关键辅料,直接影响焊接质量。
BOM(物料清单):列出所有需要贴装的元件编号、规格和位号。
Gerber文件:包含各层线路、阻焊、丝印等信息的标准PCB制造文件。
坐标文件:为贴片机提供每个元件在PCB上的精确中心位置。

三、质量控制要点

PCBA加工的质量贯穿始终。锡膏印刷的厚度与精度、贴片的对位准确性、回流焊的炉温曲线设置是SMT质量的三大关键控制点。焊接完成后,通常还需要进行AOI(自动光学检测)和ICT(在线测试)等功能测试,以确保产品良率。

总之,PCBA是一个涉及材料、设备、工艺和管理的复杂系统工程。深入理解其基本知识,是实现高效、高质电子产品制造的重要前提。

网友A:
锡膏印刷的厚度与精度、贴片的对位准确性、回流焊的炉温曲线设置是SMT质量的三大关键控制点。

网友B:
PCB有不同的颜色,比如绿色,黑色,红色,有什么区别吗?还仅仅是颜色不同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