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 在 STM32CubeIDE 中查看核心(CPU)利用率

楼主(2025-10-28):
使用 STM32L452RC。我想看看类似任务管理器中显示的那种CPU利用率。主要是想看看使用 DMA 和不使用 DMA 时利用率的差异。
通过在 CubeIDE 中查看核心利用率来验证,使用 DMA 进行内存到内存传输是否能降低核心利用率。或者keil、iar中是否有这种功能

网友A:
我之前也想在 CubeIDE 里看 CPU 利用率,其实它默认没有直接显示百分比那种功能,不过你可以用 FreeRTOS + Trace 工具看任务负载,大概能反映出 CPU 的占用。

网友B:
如果你只是想比较 DMA 和非 DMA 的性能,建议开个定时器周期测一次空闲循环次数,这样能间接看出 CPU 忙不忙,比 IDE 里看更直观。

网友C:
我试过 STM32L476,用 DMA 搬内存数据确实轻不少,CPU 可以腾出差不多 30% 的时间,不过得注意 Cache 一开,差距就没那么大了。

网友D:
CubeIDE 的 Debug 里不是有个 SWV Trace?打开 ITM 和 PC Sampling 可以看 CPU 的活动情况,不过配置起来有点麻烦,需要 SWO 引脚接好。

网友E:
其实用 Keil 的 Event Recorder 看任务运行时间更方便,尤其是配合 RTX 或 FreeRTOS,能看到哪个函数最占 CPU。

网友F:
我觉得 DMA 对 CPU 利用率的影响要看搬运的数据量大小,小数据时开 DMA 反而不划算,还浪费初始化时间。

网友G:
L4 系列有 DWT 周期计数器,你可以在主循环加几行代码统计执行周期,用这个来算 CPU 利用率,比估算靠谱。

网友H:
之前我在 IAR 里用 runtime analysis 也试过,能看到每个函数执行时间,不过要编译成 debug 版本才能看全数据。

网友I:
如果只是想验证 DMA 的效果,可以让 CPU 做点假负载,比如跑个矩阵计算,再让 DMA 同时搬数据,看两种情况下总执行时间。

网友J:
我倒是希望 ST 以后能在 CubeIDE 里内置个类似 “CPU Load” 的监控界面,现在还得各种曲线、trace 工具自己拼着用,太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