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令牌错误

楼主(2025-10-28):
我对已定义的宏进行令牌粘贴,但失败了。main.h 文件中包含相关定义,而另一个文件里是我实现令牌粘贴的代码报错误,但这段代码在 NetBeans 上是能正常运行的。

网友A:
可能是宏定义的位置或包含顺序问题

网友B:
宏定义语法看看有没错误

网友C:
不同的编译器对预处理器扩展的处理可能不同。

网友D:
令牌粘贴后的结果是否符合C语言的标识符规则?如果拼接后的结果不是有效的标识符,编译器会报错。

网友E:
STM32CubeIDE的配置是否正确?

网友F:
建议检查头文件包含是否正确

网友G:
看看宏定义是否正确

网友H:
用间接宏

网友I:
清理项目并重建,排除缓存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