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应用] SH79F9271的SWE脚处理

楼主(2025-10-28):
使用SH79F9271做了一款触摸回路,该回路与另外一个主控板相通信
在主控板上有一个FET控制下方回路中的5V的开关。SWE脚(左上角)作为输出则与主控板上芯片的IO口相连(且有5V上拉)
不使用时FET关断,5V关闭,但是此时发现SWE上拉的5V仍可以给SH79F9271供电。
各位是否有熟悉这个芯片的,能介绍一下原因吗,谢谢

网友A:
SH79F9271 的 SWE 脚是烧录使能引脚,通常用于程序烧录时使能编程模式。正常工作时需根据数据手册配置,一般接高电平或通过电阻上拉,避免误触发烧录模式。若引脚悬空或电平异常,可能导致芯片工作不稳定或无法启动,需确保硬件电路按规格书设计,烧录后恢复正常电平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