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 WorkBench] 似乎遇到一个BUG

楼主(2025-10-28):
在试用AT32 Work Bench-图形化配置工具时遇到奇怪现象

首先运行AT32 Work Bench-图形化配置工具,选择AT32F437某个型号,然后选择CRM,配置好时钟,启用EMAC的RMII,在选择启用LWIP中间件,生成KEIL 4代码。如下图

然后,在AT32 Work Bench加入并启用中间件FREERTOS,生成KEIL 4代码。如下图

此时缺少了wk_system.c和wk_system.h
于是取消freertos中间件,只保留LWIP中间件生成KEIL 4代码。如下图

已经恢复到了最开始的配置,但还是缺少了wk_system.c和wk_system.h

以下是三个配置文件

网友A:
中间件中的FreeRTOS的与SYSTEM的Delay时基源的Systic是不相容的,因此在FreeRTOS开启时,当SYSTEM的Delay时基源选择的是Systic,会自动将Delay时基源关闭。
在WorkBench的以前的版本上,没有去做FreeRTOS与SYSTEM的Delay时基源Systic的相容性判断,新的版本加入了这个相容性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间件中的FreeRTOS的与SYSTEM的Delay时基源的Systic是不相容的,因此在FreeRTOS开启时,当SYSTEM的Delay时 ...

回头看了下,确实是引入FreeRTOS后Systic被关闭了,使wk_lwip.c中的#include "wk_system.h"及wk_delay_ms(300)编译无法通过,将这两行注释掉就可以通过编译了,那么,wk_lwip.c文件还是需要适应下有FreeRTOS时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