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赋能充电桩一级能效:倾佳电子SiC碳化硅MOSFET满足GB 46519-2025标准的技术解析报告

楼主(2025-10-29):
赋能充电桩一级能效:倾佳电子SiC碳化硅MOSFET满足GB 46519-2025标准的技术解析报告倾佳电子(Changer Tech)是一家专注于功率半导体和新能源汽车连接器的分销商。主要服务于中国工业电源、电力电子设备和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倾佳电子聚焦于新能源、交通电动化和数字化转型三大方向,并提供包括IGBT、SiC MOSFET、GaN等功率半导体器件以及新能源汽车连接器。
倾佳电子杨茜致力于推动国产SiC碳化硅模块在电力电子应用中全面取代进口IGBT模块,助力电力电子行业自主可控和产业升级!
倾佳电子杨茜咬住SiC碳化硅MOSFET功率器件三个必然,勇立功率半导体器件变革潮头:
倾佳电子杨茜咬住SiC碳化硅MOSFET模块全面取代IGBT模块和IPM模块的必然趋势!
倾佳电子杨茜咬住SiC碳化硅MOSFET单管全面取代IGBT单管和大于650V的高压硅MOSFET的必然趋势!
倾佳电子杨茜咬住650V SiC碳化硅MOSFET单管全面取代SJ超结MOSFET和高压GaN 器件的必然趋势!
摘要随着中国首个电动汽车供电设备强制性能效标准GB 46519-2025的颁布与即将实施,充电桩行业正面临一场深刻的技术变革。该标准规定的一级能效指标——充电效率不低于96.5%,为功率变换技术设立了新的标杆。对于大功率直流快充模块(如30-60kW),传统硅基功率器件(IGBTs, Si-MOSFETs)因其在开关和导通损耗方面的固有局限性,难以经济高效地满足此要求。倾佳电子旨在论证,以碳化硅(SiC)MOSFET为代表的第三代宽禁带半导体是实现此目标的关键赋能技术。倾佳电子对基本半导体(BASIC Semiconductor)的碳化硅MOSFET(以B3M040120Z为核心分析对象)进行深入的数据驱动分析,倾佳电子将阐明其通过显著降低充电桩核心功率级中的关键损耗,为满足并超越一级能效标准所做出的直接且重大的贡献。分析结果表明,得益于优异的导通电阻($R_{DS(on)}$)特性、极低的开关能量($E_{on}$/$E_{off}$)以及卓越的热管理性能,基本半导体的SiC MOSFET能够有效提升系统级效率,是设计新一代高效、高功率密度充电桩的理想选择。
1. GB 46519-2025标准对高效功率变换的技术要求1.1. 解构≥96.5%效率目标:功率拓扑中的损耗预算GB 46519-2025标准所定义的96.5%效率是一个“从电网到车辆”(wall-to-vehicle)的综合指标,涵盖了充电桩内部多个功率转换级。倾佳电子的分析重点聚焦于充电模块内部的核心功率拓扑,主要包括前端的AC/DC功率因数校正(PFC)级和后端的隔离式DC/DC级 。常见的拓扑结构包括三相维也纳(Vienna)整流器用于PFC,以及LLC谐振或移相全桥(PSFB)变换器用于DC/DC转换 。
在一个典型的损耗预算模型中,要实现96.5%的整机效率,必须为磁性元件、辅助电源、控制电路及散热系统等预留损耗空间。这意味着PFC和DC/DC这两个主要功率级的综合效率必须达到极高水平,通常每个单级的效率都需要超过98%。这一严苛要求使得功率半导体器件性能的任何微小提升都变得至关重要,直接影响最终产品能否达标。
1.2. 识别主要功率损耗机制:导通损耗与开关损耗
功率半导体的总损耗主要由导通损耗和开关损耗构成,理解并优化这两部分是提升效率的核心。
导通损耗 ($P_{cond}$): 该损耗在器件处于导通状态时产生,其计算公式为 $P_{cond} = I_{rms}^2 \times R_{DS(on)}$。在高负载电流下,导通损耗是主要的损耗来源。因此,选择具有低导通电阻($R_{DS(on)}$)和良好温度系数(即$R_{DS(on)}$随温度升高增幅较小)的器件,是降低导通损耗的首要目标。
开关损耗 ($P_{sw}$): 该损耗发生在器件开通和关断的瞬态过程中,其近似计算公式为 $P_{sw} \approx (E_{on} + E_{off}) \times f_{sw}$,其中$E_{on}$为开通能量,E_off为关断能量,$f{sw}$为开关频率。随着开关频率的提升,开关损耗占比迅速增加。为了在实现高功率密度的同时不牺牲效率,必须选用具有低开关能量($E_{on}$, $E_{off}$)和低栅极电荷($Q_g$)的器件。
体二极管损耗: 在桥式拓扑中,一个开关管的体二极管在续流期间的反向恢复特性(反向恢复电荷$Q_{rr}$和反向恢复时间$t_{rr}$)会显著增加对管开通时的损耗($E_{on}$)。因此,理想的功率器件应具备快速且“软”恢复特性的体二极管。
1.3. 传统硅基器件(IGBT)的局限性在高压大功率应用中,硅基绝缘栅双极晶体管(Si-IGBT)曾是主流选择。然而,面对日益严苛的效率标准,其局限性愈发凸显。IGBT在关断时存在明显的“拖尾电流”现象,这是由少数载流子的存储效应引起的,导致其关断损耗($E_{off}$)居高不下。此外,其较高的导通压降($V_{ce(sat)}$)和较低的实用开关频率上限(通常低于50 kHz)使得系统难以兼顾高效率和高功率密度。因此,在紧凑型大功率直流充电桩设计中,仅依靠传统IGBT技术达到96.5%以上的效率极具挑战性。
2. 碳化硅(SiC)技术对功率效率的根本性贡献
2.1. 材料优势:宽禁带特性如何重新定义性能极限
碳化硅作为第三代半导体的代表材料,其物理特性远超传统硅。相较于硅,SiC拥有约3倍的禁带宽度、10倍的临界击穿场强和3倍的热导率 。这些根本性的材料优势为功率器件的性能带来了革命性的突破。
2.2. 将材料科学转化为器件性能
SiC的卓越材料特性直接转化为器件层面的性能飞跃,完美解决了传统硅器件的瓶颈。
更低的导通电阻 ($R_{DS(on)}$): 极高的临界击穿场强允许在相同耐压等级下,器件的漂移层可以设计得更薄且掺杂浓度更高,从而大幅降低了单位面积导通电阻($R_{on,sp}$)。
更快的开关速度: SiC作为单极性器件,不存在少数载流子存储效应,这使其开关过程异常迅速,几乎没有拖尾电流。其体二极管的反向恢复电荷($Q_{rr}$)也趋近于零,极大地降低了开关损耗,为系统在更高频率下高效运行奠定了基础。
卓越的热管理: SiC优异的热导率使得芯片产生的热量能够更高效地传导至散热器,这意味着在相同功率下,器件的结温更低;或者在相同结温下,器件可以处理更大的功率。这不仅提升了系统的可靠性,也为提高功率密度创造了条件。

3. 深度解析:基本半导体碳化硅MOSFET性能剖析本章节将聚焦于基本半导体的第三代平面栅SiC MOSFET产品,以B3M040120Z(1200V, 40mΩ)为核心分析对象,并将其与前代产品B2M040120Z及行业主流竞品Wolfspeed C3M0040120KInfineon IMZA120R040M1H进行横向对比,以量化其性能优势。
3.1. 最小化导通损耗:静态特性分析导通损耗是决定充电桩在满载条件下效率的关键因素。B3M040120Z的数据手册显示,在25°C、栅源电压($V_{GS}$)为18V、漏极电流($I_D$)为40A的条件下,其典型导通电阻$R_{DS(on)}$为40 mΩ 。这一低数值为降低大电流下的导通损耗奠定了坚实基础。
更为关键的是器件在实际工作温度下的表现。充电桩在持续大功率输出时,功率器件的结温会显著升高。在175°C时,B3M040120Z的典型$R_{DS(on)}$上升至**75 mΩ**,相较于25°C时增加了**87.5%** 。通过对比可以发现,不同工艺路线对高温性能有显著影响。例如,同为平面栅工艺的Wolfspeed C3M0040120K,其$R_{DS(on)}$从40 mΩ上升至68 mΩ(+70%),而采用沟槽栅工艺的Infineon IMZA120R040M1H则从39 mΩ剧增至77 mΩ(+97.4%)。这表明,基本半导体的平面栅工艺在高温下展现出良好的$R_{DS(on)}$稳定性,这意味着在实际高负荷运行中,其导通损耗的恶化程度相对较小,有助于维持整机的高效率和热稳定性。
表1:关键静态参数对比
参数
单位
B3M040120Z
B2M040120Z
C3M0040120K
IMZA120R040M1H

额定电压 ($V_{DS}$)V1200120012001200
$R_{DS(on)}$ @ 25°C (Typ)mΩ40404039
$R_{DS(on)}$ @ 175°C (Typ)mΩ75706877
栅极阈值电压 ($V_{GS(th)}$) @ 25°C (Typ)V2.72.72.74.2
额定电流 ($I_D$) @ 100°CA45484839
结-壳热阻 ($R_{th(j-c)}$) (Typ)K/W0.480.490.460.51
      3.2. 大幅削减开关损耗:动态性能评估开关损耗是决定充电桩在高频工作时效率的关键。双脉冲测试是评估器件动态性能的黄金标准。测试数据显示,在125°C、40A的工况下,B3M040120Z的开通损耗$E_{on}$为**767 µJ**,关断损耗$E_{off}$为**151 µJ**,总开关损耗$E_{total}$为918 µJ
在与竞品的横向对比中,B3M040120Z展现出显著优势。其918 µJ的总开关损耗,比Wolfspeed C3M0040120K的996 µJ低了8%,比Infineon IMZA120R040M1H的1000 µJ低了8.2% 。这一优势使得采用B3M040120Z的系统在相同频率下发热更少,效率更高。
进一步分析发现,B3M040120Z的优势主要来源于其出色的关断性能。在125°C下,其$E_{off}$(151 µJ)相比Wolfspeed C3M0040120K的231 µJ,降低了34.6%。这一点在现代充电桩常用的LLC等软开关拓扑中尤为重要。这类拓扑通过实现零电压开通(ZVS),可以基本消除开通损耗$E_{on}$,使得关断损耗$E_{off}$成为主要的开关损耗来源。一份客户在单级变换软开关拓扑中的测试报告也证实,基本半导体的MOSFET因其优异的$E_{off}$表现而胜出 。因此,B3M040120Z极低的$E_{off}$并非简单的参数优化,而是针对高效软开关拓扑的决定性设计优势。
品质因子(FOM, Figure of Merit),定义为$R_{DS(on)} \times Q_g$,是衡量器件综合性能的指标。B3M040120Z的总栅极电荷$Q_g$为85 nC ,计算得出其FOM为3400 mΩ·nC。相比之下,C3M0040120K的$Q_g$为99 nC,FOM为3960 mΩ·nC 2。更低的FOM值意味着在导通与开关性能之间取得了更优的平衡。
表2:动态开关参数对比(体二极管续流, $V_{DC}=800V, I_D=40A$)
参数
单位
B3M040120Z
B2M040120Z
C3M0040120K
IMZA120R040M1H

@ $T_j=25^{\circ}C$
$E_{on}$µJ664810630600
$E_{off}$µJ162170231170
$E_{total}$µJ826980861770
@ $T_j=125^{\circ}C$
$E_{on}$µJ767910765820
$E_{off}$µJ151160231180
$E_{total}$µJ91810709961000
$Q_{rr}$µC0.540.620.500.57

3.3. 提升系统可靠性与功率密度:热性能与体二极管热性能: B3M040120Z的典型结-壳热阻$R_{th(j-c)}$为0.48 K/W 。这一数值与Wolfspeed(0.46 K/W)和Infineon(0.51 K/W)处于同一水平,表明其具备高效的散热能力,能够快速将芯片内部的热量导出,这对于保证器件在高温下的长期可靠运行和提升整机功率密度至关重要 2。
体二极管性能: 在硬开关桥式拓扑(如PFC级)中,体二极管的反向恢复特性至关重要。双脉冲测试显示,B3M040120Z在125°C下的反向恢复电荷$Q_{rr}$为**0.54 µC**,与竞品相当 [1]。低$Q_{rr}$可以显著降低对管开通时的电流尖峰和损耗,从而提升PFC级的整体效率。
4. 量化影响:基本半导体SiC MOSFET在充电桩架构中的应用4.1. 应用案例:在40kW充电桩电源模块中的性能表现理论分析的优势最终需要通过实际应用来验证。一份针对40kW充电桩电源模块的实测报告为我们提供了宝贵数据。该测试将基本半导体上一代的B2M040120Z与C3M0040120K在同一模块中进行了直接替换对比 。
测试结果显示,即使是第二代产品B2M040120Z,在多个典型工作点下也表现出色,例如在750V/26.7A输出时效率达到96.70%,在500V/40A输出时效率达到96.28% 。这些数据清晰地表明,采用基本半导体的SiC MOSFET,已经具备了满足GB 46519-2025一级能效标准的能力。
基于此,可以进行一个合理的性能推断:既然性能稍逊的第二代产品(B2M040120Z)在实际系统中已能与竞品第三代产品(C3M0040120K)并驾齐驱,并达到一级能效标准;那么,已通过双脉冲测试证明开关损耗更低(125°C下$E_{total}$降低15%)的第三代产品B3M040120Z,无疑将为系统带来更大的效率裕量 。设计工程师可以利用这一裕量,进一步将系统效率推向更高水平(如97%),或者在维持96.5%效率标准的前提下,提升开关频率以缩小磁性元件尺寸,从而实现更高功率密度的设计。
表3:40kW充电模块效率实测数据摘要(驱动电压-3V/+15V)
输出工况
B2M040120Z 效率 (%)
C3M0040120K 效率 (%)

500 V / 40.01 A96.2896.32
750 V / 26.70 A96.7096.67
750 V / 39.93 A96.1996.17
   4.2. 通过高频工作实现更高功率密度B3M040120Z极低的开关损耗使其能够在远高于IGBT的开关频率(例如 >100 kHz)下高效工作。频率的提升可以直接减小系统中电感、变压器等磁性元件的体积、重量和成本。这最终转化为更高的整机功率密度和更低的物料清单(BOM)成本,是SiC技术带来的核心商业价值之一。
4.3. 应对待机功耗要求(≤30W)GB 46519-2025标准同样对≤30W的待机功耗提出了强制要求。这主要由辅助电源效率和主功率器件的漏电流决定。B3M040120Z具有极低的零栅压漏电流($I_{DSS}$),在25°C、1200V下典型值仅为1 µA,即使在175°C高温下也仅为10 µA 1。这种极低的漏电水平最大限度地减少了主功率级在待机状态下的静态功耗。
此外,针对为控制电路供电的辅助电源,基本半导体也提供了专用高压SiC MOSFET,如B2M600170R(1700V) 。使用这类器件设计反激式(Flyback)或正激式(Forward)辅助电源,可以实现极高的转换效率,从而为满足整机≤30W的待机功耗目标做出贡献。
5. 结论与设计建议5.1. 核心发现总结综合静态参数分析、动态性能测试以及实际应用验证,倾佳电子得出结论:基本半导体以B3M040120Z为代表的第三代SiC MOSFET产品,通过以下综合优势,为充电桩制造商满足GB 46519-2025一级能效标准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
低导通损耗: 具备行业领先的低$R_{DS(on)}$及良好的高温稳定性。
卓越的开关性能: 拥有更低的总开关损耗($E_{total}$),特别是其显著的低关断损耗($E_{off}$)优势,完美契合现代高效谐振拓扑的需求。
经过验证的系统级效率: 实测数据表明,即使是前代产品也已在40kW充电模块中实现了超过96.5%的效率,新一代产品将提供更充足的设计余量。
系统级增益: 赋能充电桩实现更高的功率密度和更低的待机功耗,兼顾了性能、成本与合规性。
5.2. 面向充电桩优化的器件选型建议深圳市倾佳电子有限公司(简称“倾佳电子”)是聚焦新能源与电力电子变革的核心推动者:
倾佳电子成立于2018年,总部位于深圳福田区,定位于功率半导体与新能源汽车连接器的专业分销商,业务聚焦三大方向:
新能源:覆盖光伏、储能、充电基础设施;
交通电动化:服务新能源汽车三电系统(电控、电池、电机)及高压平台升级;
数字化转型:支持AI算力电源、数据中心等新型电力电子应用。
公司以“推动国产SiC替代进口、加速能源低碳转型”为使命,响应国家“双碳”政策(碳达峰、碳中和),致力于降低电力电子系统能耗。
需求SiC碳化硅MOSFET单管及功率模块,配套驱动板及驱动IC,请添加倾佳电子杨茜微芯(壹叁贰 陆陆陆陆 叁叁壹叁)
基于上述分析,为充电桩设计工程师提供以下器件选型策略:
PFC级(通常为硬开关): 推荐选用兼具低$R_{DS(on)}$和低$Q_{rr}$体二极管的器件。B3M040120Z在这些方面表现均衡,是理想选择 。
DC/DC级(软开关LLC): 强烈推荐B3M040120Z,其极低的$E_{off}$能在此类拓扑中最大化效率优势 。
更高功率模块(>40kW): 为控制更高电流下的导通损耗,建议选用基本半导体产品组合中$R_{DS(on)}$更低的型号,如B3M020120ZL (20mΩ)或B3M013C120Z (13.5mΩ)
辅助电源: 推荐使用高耐压的B2M600170R (1700V),以构建高效、可靠的辅助电源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