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CubeIDE 与远程调试的问题

楼主(2025-10-29):
我想知道如何在运行于 Win10x64 的 STM32CubeIDE 与连接到 Linux 主机的 STM32F070RB 开发板之间实现远程调试。
当设备本地连接时, IDE 中有一个 “"connect to remote GDB server” 的选项,我不太清楚 Linux 主机上应该运行什么程序。
我在 Linux 主机上安装了 ST 的 stlink-server,并通过以下方式运行它:
$ sudo stlink-server --network -p 61234 -d 3

Looks like the device is found:

Debug: 1 0 options.c:113 add_default_dirs(): run_prefix=

Debug: 2 0 main.c:100 main(): create_listening_sockets

Debug: 3 0 common.c:103 create_listening_sockets(): Entering create_listening_sockets()

Debug: 4 0 common.c:104 create_listening_sockets(): Creating the list of sockets to listen for ...

Debug: 5 0 common.c:117 create_listening_sockets(): interface, tcp port : (null) , 61234

Info : 6 0 common.c:118 create_listening_sockets(): default port : 61234

Debug: 7 1 common.c:133 create_listening_sockets(): getaddrinfo successful. Enumerating the returned addresses ...

Debug: 8 1 common.c:138 create_listening_sockets(): Processing Address 0x1f7f370 returned by getaddrinfo(1) : (null)

Debug: 9 1 common.c:154 create_listening_sockets(): Created socket with handle = 3

Info : 10 1 common.c:83 print_address_string(): Remote address: 0.0.0.0

Debug: 11 1 common.c:207 create_listening_sockets(): Socket bound successfully

Debug: 12 1 common.c:219 create_listening_sockets(): Non Blocking Setting

Debug: 13 1 sock_info.c:74 alloc_sock_info(): alloc_init_sock_info : Allocated 0x1f7f410

Debug: 14 1 common.c:237 create_listening_sockets(): Added socket to list of listening sockets

Debug: 15 1 common.c:247 create_listening_sockets(): Freed the memory allocated for res by getaddrinfo

Debug: 16 1 common.c:250 create_listening_sockets(): Exiting create_listening_sockets()

Debug: 17 1 libusb1_common.c:145 stlink_libusb_init(): stlink_libusb_init

Debug: 18 23 libusb1_common.c:154 stlink_libusb_init(): libusb version : 1.0.23.11397 : http://libusb.info

Debug: 19 23 libusb1_common.c:382 stlink_libusb_open(): libusb_get_device_list entry

Debug: 20 24 libusb1_common.c:400 stlink_libusb_open(): libusb_open success 0664FF363732594D43163107

Debug: 21 24 stlink_api.c:112 get_stlink_by_name(): usb not found : 0x23befa52

IDE 报告:
Failed to execute MI command:
target remote arch00:61234
调试器后端的错误信息:
Remote replied unexpectedly to 'vMustReplyEmpty': timeout
执行 MI 命令失败:
target remote arch00:61234

网友A:
Linux主机的防火墙可能阻止了61234端口的连接。

网友B:
stlink-server可能绑定到127.0.0.1,导致无法从外部访问。

网友B:
看看用户组有无权限访问设备。

网友C:
stlink-server的参数是否正确,比如设备路径是否正确,或者是否有其他参数需要调整。

网友D:
IDE中的远程GDB服务器设置是否正确?

网友E:
Windows和Linux主机之间的网络是否连通,端口是否可达。

网友F:
stlink-server和STM32CubeIDE的版本是否兼容,或者是否有已知的bug。

网友G:
检查防火墙设置,用telnet测试端口是否开放

网友H:
检查stlink-server的日志是否有错误,确认IDE的配置是否正确等。

网友I:
检查stlink-server是否正常运行,并且能够接受来自IDE的连接。

网友J:
stlink-server版本与IDE可能不兼容,可能需要更新到最新版本。

网友K:
可能是stlink-server的参数不正确

网友L:
检查Linux主机IP是否正确

网友M:
IDE中的远程GDB服务器设置正确与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