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波峰焊常见缺陷与解决方案

楼主(2025-10-29):
1. 墓碑效应(Tombstoning)

现象:元件一端翘起,形似墓碑。

原因:两端焊盘热容量差异导致焊接速度不一致。

对策:增加元件在波峰中的浸泡时间,或调整焊盘尺寸使热容量均衡。某通信设备厂商通过优化焊盘对称性,将墓碑率从0.5%降至0.02%。

楼主:
2. 锡珠与飞溅

现象:焊点周围出现球形锡粒或丝状飞溅。

原因:助焊剂不足或板面污染。

对策:采用免清洗助焊剂并严格控制预热温度(通常为100~120℃),同时确保板面清洁度。某汽车电子厂商通过引入等离子清洗设备,将锡珠缺陷率降低80%。

楼主:
3. 孔填充不良

现象:通孔内焊锡未完全填充。

原因:预热温度不足或助焊剂活性低。

对策:优化预热曲线(建议梯度升温至150℃),并选用高活性助焊剂。某服务器厂商通过调整预热参数,使孔填充合格率从92%提升至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