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焊盘设计基础标准

楼主(2025-10-29):
1. 尺寸与形状规范

焊盘尺寸需与元件引脚或端头精确匹配。根据行业经验,焊盘单边最小宽度应不小于0.25mm,整体直径不超过元件孔径的3倍。例如,对于孔径为0.8mm的插件元件,焊盘直径应控制在2.4mm以内,避免因焊盘过大导致连焊。针对高密度布线场景,推荐采用椭圆形或长圆形焊盘,单面板焊盘直径建议为1.6mm,双面板弱电线路焊盘直径可缩小至孔径加0.5mm。

楼主:
2. 间距与布局优化

焊盘间距是防止短路的核心参数。标准要求两个焊盘边缘间距需大于0.4mm,对于引脚间距≤2.0mm的元件(如DIP封装器件),建议采用多层板焊盘设计,直径为孔径+0.2~0.4mm。布局时需遵循波峰焊方向原则:多引脚直线器件(如连接器)的轴线应与传送方向平行,轻型元件(如二极管)则需垂直排列,避免因焊接时一端先凝固导致元件浮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