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AD使用技巧

楼主(2025-10-29):
1.在使用altium designer画PCB时,在PCB界面画线找不到焊盘的中心点,将输入法切换到英文状态,按键盘D---O---勾选snap to object hotspots即可。

2.想高亮单独显示共同网络标号,先按住ctrl + shift,同时鼠标左键去选择相同网络标号一个点即可。

3.对于2中高亮显示的亮度调节,可以使用键盘上的”[ “ ”]”两个键来调节亮度。

4.在布线时,想快速布线,可以先画一根线,然后按住ctrl + shift,同时点击鼠标左键,会快速布线。

5.在输入法英文状态下,键盘 shift + s键可以显示单个层。再按一下shift + s键可以取消显示。

6.按下字母栏上方的数字键3可以由2D转3D,按下数字2可以由3D转2D。

7.若是想隐藏某些线,可以在英文输入法下,按N ---S/H,其中S代表是显示某些节点,H是隐藏某些节点。

8.若是在铺铜时对于某一区域不铺铜,可以点击菜单栏place---polygon cutout board;

9.Altium designer中如何将所有标号更改摆放的位置,先选择元件,然后按快捷键a---p,然后在选择相应的摆放位置。

10、如何直接在PCB中快捷更换某器件封装:假如需要将封装B换成封装A,先将封装A添加到PCB中,然后选中A复制,再将复制得到的A1粘贴到B封装上即可,注意:A1与B的重合引脚将自动被赋予相同的电气节点,故粘贴时需保证A1与B各引脚对应有重合。

11、选择快捷方式:S键弹出选择菜单(Sch和Pcb均可用)。具体操作看名字就知道了,选中区域内、选中区域外、选中接触区域的、选中接触线的,很好用的一个选中功能。

12、使用选择存储器(Selection Memory),快捷键Ctrl+Q弹出Selection Memory。在原理图和PCB编辑中,可用的选择存储器为8个,通过快捷键可以随时存储和召回选择对象。具体快捷键如下:

Ctrl+1~8:存储选择对象到指定存储器1~8

Alt+1~8:召回存储器1~8中的一个对象(上边这两个快捷方式用起来比较方便)

Shift+1~8:将选择对象添加到指定存储器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