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Nucleo-H743ZI2 与 Nucleo-H745ZI-Q 的对比

楼主(2025-10-29):
我在 STM32CubeIDE 中为 Nucleo-H743 编写了一些代码,功能很简单:切换板载 LED,并通过 SPI 通道与几个模数转换器(A/D 转换器)进行收发通信。我用示波器测量到这个循环的执行时间约为 20 微秒。
公司里还有一块 Nucleo-H745 开发板,在其上用相同的代码配置了 M7 内核,同时特别注意了时钟设置,确保内核和外设的速度都与 H743 开发板的设置一致。但运行相同代码时,测得的循环时间却约为 150 微秒。
从宏观角度看,这两款开发板的 M7 内核似乎具有相同的性能,所以我原以为两者的执行时间会相近。确认了两个项目的编译器配置是相同的,实在搞不懂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异。

网友A:
H745的M7内核可能因总线矩阵或缓存配置不同导致内存访问延迟。

网友B:
最可能的原因是SPI外设的时钟配置或GPIO设置差异,导致H745的SPI通信以更低的实际速率运行。其次需检查内存访问延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