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23] ADC过采样的疑问

楼主(2025-10-29):
ADC的过采样是“一次过采样转换数据是通过转换多次相同通道,累加转换数据后作平均实现的。”从技术手册的描述上看,其多次连续采样后,经过硬件的ADC模块算法处理后,再输出ADC采样结果。非常像是硬件给我们做了滤波算法。
平时,我是采用用软件进行中值滤波算法,取5次或7次采样,然后,再取出中值使用。如果使用了过采样的配置,是不是可以不再使用软件滤波算法了?
感觉像是提升了软件的性能!但又感觉自己想简单了!?

网友A:
一般ADC 过采样是指采样率远高于信号带宽,通过多次采样取平均,提高有效位数,降低噪声,提升弱小信号的测量精度。

网友B:
是的,过采样可以减少对软件滤波的依赖,但它并不能完全替代

网友C:
如果你启用了 过采样配置,硬件的滤波效果通常可以 减少或替代 软件中的简单滤波操作,尤其是在去除噪声方面。硬件的过采样处理能够显著提高精度并减少量化误差。不过,如果信号中有脉冲噪声或瞬时异常值,依然可以使用 中值滤波 这类针对性的 软件滤波算法 来进一步优化信号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