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手册] cw32l010的唯一id最后四位为啥是重复的

楼主(2025-10-29):
cw32l010的唯一id太长了,我只用了4个字节,我想用最后四个字节足够区分一些了,但是为啥是重复的呢,这个id是怎么定义的呢

网友A:
CW32 MCU的UID长度为10个字节,建议全部应用之,才能保证唯一。

楼主:
我并不需要它唯一,只不过就是不太容易碰撞即可,最后四个字节很容易碰撞吗,这四位不是固定的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并不需要它唯一,只不过就是不太容易碰撞即可,最后四个字节很容易碰撞吗,这四位不是固定的吧
...

同一批次的MCU,后4个字节大概率是相同的。相对来说,前4个字节的差异的可能性会更大。

网友B:
你不用最后自核字节的不就可以了?

网友C:
一般是批次号, 晶元上的位置号, 组合起来的.

网友D:
MCU的UID的各个字节的具体含义,有些是不公开的,类似STM32的12字节UID一样,楼主要想用于区别,直接全部用是最可靠的,也占不了多少空间和代码吧,直接用memcmp进行比较就可以了呀。

网友E:
你全部读出来,看一下,有大端小端存储的问题。我猜你取到ID的高位了,当然相同。

网友F:
全球唯一ID啊 老哥,人家不得觉得自己能卖几亿颗,位少了不是很尴尬。

网友G:
cw32l010的ID可能是基于某种编码规则生成的,如果最后四位重复,可能是因为编码规则在某些条件下会产生相同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