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0] 能将 USB C 转接板与 Nucleo 开发板一起使用吗

楼主(2025-10-29):
我正在搞一个定制键盘,想在画板前尽可能单独测试一下哪些模块。
在Nucleo-G0B1RE(STM32G0B1)上用 PA11【PA9】和 PA12【PA10】引脚,用标准杜邦线将它们连接到 Sparkfun USB C 转接板的 D - 和 D + 引脚上。我将 GND 连接到 MCU 的一个接地引脚,将 VBUS 连接到 AVDD/PF4(VREF + 引脚)。
我没有用串联电阻,启用了STM32G0B1 应该在 DP 线上的内部上拉电阻。
目前没有在电脑上检测到设备,我的逻辑分析仪在 USB 数据线上也没有检测到任何信号。
在软件方面,我尝试用 STM32CubeIDE 烧录 USB-HID-Device 示例代码,尽管单步调试能正常进行,却还是毫无效果。
我是不是漏掉了什么配置?是不是某处需要电阻?开发板是不是烧坏了?都快抓狂了。

网友A:
应该是可以的,你能让接口对上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