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 Creator] 【每日话题】DEEPCRAFT AI套件来了!PSoC Edge上玩边缘AI语音有多猛?

楼主(2025-10-29):
, , , ,
#每日话题#
近日又有大消息!英飞凌重磅推出DEEPCRAFT™ AI套件,专为PSoC™ Edge MCU优化,从AI Hub的50+模型资源到Studio的YOLO视觉训练,再到语音音频解决方案,低功耗全时监听<1mW、检测率98%+,开发者从模型开发到部署一站式搞定。你们用PSoC Edge搞过啥边缘AI项目?快来晒晒你的语音控制或视觉识别demo,或者吐槽哪次AI模型优化时“卡壳”的血泪史!

请大家思考以下关键问题
  • 你用PSoC™ Edge(如Cortex-M55+Ethos-U55)搞过哪些边缘AI项目?比如语音助手或计算机视觉的“炫技”时刻?
  • DEEPCRAFT™ Studio或模型转换器调试时,遇到过啥框架适配或低功耗优化的“头秃”难题?ModusToolbox™救场了吗?
  • DEEPCRAFT™ AI Hub的开源模型和研究案例,咋助力你的PSoC项目?想要啥新语音/视觉功能?
  • 用DEEPCRAFT™套件+PSoC Edge打造啥AI神器?超低功耗智能音箱,还是实时目标检测的IoT设备?
  • PSoC Edge的2.5D GPU和安全框架(PSA 2/4级),咋让边缘AI在高能效+安全场景“无敌”?分享你的部署故事!

欢迎大家参考以下方向发帖讨论!
  • 秀出你用PSoC Edge+DEEPCRAFT™开发的边缘AI项目,比如语音控制跑得飞起的“神级”设备!
  • 聊聊边缘AI开发的“头秃”瞬间,模型转换或音频增强翻车过吗?分享优化糗事!
  • DEEPCRAFT™ AI套件的组合,激发了你啥硬核创意?谁的语音/视觉AI方案最炸?
  • 下一代PSoC Edge AI设备能玩啥?全能语音助手,还是AI+边缘安全的杀手级应用?

话题奖励:
1、凡有效参与话题讨论的回帖者均可获得100家园币奖励
2、抽取2位发表优质回贴的友友奖励500家园币——恭喜:@ym0sly  @mixiu

活动时间:2025.10.29——11.05

网友A:
作为扎根边缘AI领域的开发者,这里分享些实战经验和踩坑实录:
1. 炫技
语音唤醒+方言识别‌:在智能家居中控上部署了基于DEEPCRAFT™ Studio转换的轻量级唤醒词模型,Ethos-U55加速后功耗仅3mW,闽南语唤醒准确率超92%
工业视觉质检‌:用2.5D GPU加速YOLO-Nano模型,在200MHz主频下实现30fps的PCB缺陷检测,比纯CPU方案能效提升5倍
2. 头秃
框架适配‌:TensorFlow Lite Micro的量化工具链曾与Ethos-U55驱动不兼容,最后用ModusToolbox™的硬件抽象层(HAL)重写了算子调度逻辑
低功耗优化‌:动态电压调节(DVS)时发现Ethos-U55的唤醒延迟超标,通过DEEPCRAFT™ AI Hub的延迟-功耗分析工具定位到内存预取问题
3. 开源助攻‌
直接复用了AI Hub的「语音分离」模型,在智能音箱上实现远场语音增强
借鉴了「手势识别」研究案例的注意力机制,将手势控制功耗降低40%
4. 正在打造
超低功耗医疗贴片‌:用PSoC Edge的PSA 4级安全框架保护ECG数据,Ethos-U55实时处理心律失常检测,整机待机功耗<50μA
农业IoT哨兵‌:部署了DEEPCRAFT™转换的MobileNetV3,在太阳能供电下实现病虫害图像分类,2节AA电池可工作1年
5. 安全框架
在智能门锁项目里用PSA 2级认证的加密引擎保护人脸特征模板,Ethos-U55加速**检测,整套方案通过EMVCo认证
2.5D GPU的硬件隔离特性让语音和视觉处理在安全域/非安全域并行运行,避免数据泄露

网友B:
下一代边缘AI设备将朝着多模态交互和自适应学习方向发展。PSoC Edge的硬件基础已经支持这种演进。
我设想中的杀手级应用是具有持续学习能力的个性化语音助手。它能够在本地学习用户的使用习惯和语音特征,无需依赖云端即可提供精准服务。同时,结合PSoC Edge的安全框架,确保用户数据永远不会离开设备,解决隐私担忧。
另一个有趣的方向是AI与边缘安全的结合。例如,智能门铃不仅可以识别人脸,还能分析访客行为,在检测到可疑活动时立即发出警报,所有处理均在设备端完成

网友C:
       作为一名AI边缘计算爱好者,看到英飞凌的DEEPCRAFT™ AI套件落地PSoC™ Edge,真的燃起来了!这套件从模型训练到低功耗部署的全链路支持,简直是为我们这些折腾嵌入式AI的开发者量身定做。
       AI开发时经历过模型转换器在适配ONNX到Ethos-U55时,量化精度丢得太狠,导致语音端点检测误报率飙升20%。折腾了两天,最后靠ModusToolbox™的调试插件和DEEPCRAFT™的量化校准工具,才调回正常——原来是自定义算子没对齐浮点/定点映射。低功耗优化也踩坑:全时监听时,Ethos-U55的DMA传输延迟高,通过AI Hub的功耗剖析器关掉不必要的缓存预热,降了15%的闲置功耗。ModusToolbox™这次绝对是救星,HAL层封装太友好了。

网友D:
我之前用 PSoC Edge 开发过一个智能家庭安防系统。利用 PSoC Edge 的高性能和低功耗特性,结合 DEEPCRAFT™ Studio 的 YOLO 视觉训练功能,实现了对家庭门口人员和物体的实时检测。当检测到陌生人进入时,系统会自动发送警报信息到用户手机,并且能够通过内置的麦克风和扬声器进行双向语音通话。在这个项目中,PSoC Edge 的 Cortex-M55+Ethos-U55 组合表现非常出色,能够快速处理图像数据,实现准确的目标检测,真正做到了实时监控和预警,为家庭安全提供了有力保障。

网友D:
PSoC Edge 的 2.5D GPU 和安全框架发挥了重要作用。

网友D:
实时显示设备的运行状态图、故障报警图标等,为操作人员提供了更好的视觉体验。

网友E:
在工作中之后移植和套用现成的AI模型,不会训练,更不会如何转成运行代码。英飞凌提供的这个一站式AI工具确实提供不少帮助

网友F:
语音工具:DEEPCRAFT™ 的语音助手解决方案。它强调可以通过语音(而不是传统的按钮、屏幕)来与设备进行更自然、更人性化的交互,并且这个功能可以在设备本地运行,无需联网,这要归功于 Infineon 公司的高效能、带AI加速功能的微控制器。

网友G:
结合DEEPCRAFT™套件与PSoC Edge的强大性能,许多构想应运而生:
超低功耗智能音箱,凭借小于1毫瓦的全时监听能力,可以开发出待机时间超长的电池供电智能音箱或语音控制设备;
实时目标检测的物联网设备,利用PSoC Edge高效的计算能力和对YOLO等模型的支持,可以打造能够进行实时本地分析的智能摄像头、安防系统或工业传感器;
AI赋能的可穿戴设备, 在智能手表或健康追踪器中集成更复杂的AI模型,实现更精准的健康监测和更智能的人机交互。

网友H:
我最近在用 PSoC Edge 搭配 DEEPCRAFT™ Studio 做一个语音识别项目,体验还挺惊喜的。模型从 AI Hub 直接导入就能跑通,低功耗监听确实控制得不错,整机待机功耗基本压在 1 mW 以下。之前在别的 MCU 上折腾 TensorFlow Lite 时遇到不少兼容问题,这次在 ModusToolbox™ 里调通的过程顺畅得多,感觉英飞凌这次的生态做得更完善。

另外我还尝试了 YOLO 模型在摄像头端的轻量化部署,Ethos-U55 的加速效果很明显,边缘检测帧率能稳定在十几帧,功耗却低得离谱。虽然模型量化和内存分配时还踩过坑,但文档和示例工程给出的参考挺实用。

总体感觉 DEEPCRAFT™ AI 套件确实让 PSoC Edge 从“能跑 AI”变成了“能跑好 AI”。如果后续能开放更多语音唤醒和多模态融合的示例,那真能把边缘 AI 项目推到一个新高度。

网友I:
应用局限有哪些

网友J:
DEEPCRAFT™ AI套件具有低功耗、高效率、端到端的AI实现,不管是做语音还是视觉都非常的合适!

网友K:
AN239061  Getting started with PSoC™ 64 security | PSOC™ 6 Documentation

从英飞凌官网找到最新的安全产品PSoC™ 64 secured MCU,其使用Cortex M0+和Cortex-M4组成,Cortex M0+负责Bootloader和安全管理,Cortex M4上运行应用程序,授权功能集成到Cortex M0+内核,安全功能全部由Cortex M0负责,使用异构处理器进行硬件上的安全保护,这么看多核异构通讯是英飞凌安全MCU开发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在安全启动部分,Bootloader部分的代码可以在出厂时设置为不可擦除,并对应用程序进行签名保护,对于资源紧张的MCU应用,采用硬件上的安全功能,节省MCU的算力是必须的。同时异构核的处理器模式实现本地的证书认证和签发,提升固件可靠性。

网友L:
我觉得端侧AI的应用,或者依靠边缘AI的应用场景更多为模糊控制,近似控制场景。
比如我们最常见的人脸识别门禁,打卡机。我们每天的面部表情不同,呈现出来的人脸图像也不相同,传统的匹配要求可能要求“相等”。这时,模糊匹配的优势便显现出来了。
PSoC Edge的方案可以将原来依赖嵌入式Linux的方案,成本腰斩,小腿斩。但任务Ethos-U55协处理器,性能上又不逊色。
科技进步,带来的是一定是低成本,低消耗。

网友M:
我们当时做语音的时候还没有AI处理呢!
那个时候断句的难点非常大。通过声音波形文件来识别到空闲很难,在背景嘈杂下,断句的成功率不尽如人意。
引入AI之后,通过训练与部署,即使在小容量,小尺寸的MCU里也能实现断句的算法。效果完全达到预期。
AI是一个趋势,也是主流,拥抱它,应用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