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GD32L233采用J-Flash烧写程序时,怎么进行程序读写保护设置?

楼主(2025-10-29):
请问GD32L233采用J-Flash烧写程序时,如何设置option bytes,防止程序从芯片读出?

      Jlink硬件使用的V9版本,软件使用版本V6.16,V6.40识别不到芯片,后又在电脑上安装JlinkV8.20。采用JFlash可以识别、烧写该型号的芯片。
但软件不能设置option bytes,该菜单是灰色的,不能使用。请问大家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

网友A:
更新J-Flash软件到最新版本试试

网友B:
J-Flash可能不支持GD32L233芯片。

网友C:
用官方的GD-Link

网友D:
你说的是哪个位置?截图发来看下?是下面这个吗?

网友E:
是不是设置内存保护

网友F:
Jlink硬件使用的V9版本,软件使用版本V6.16,V6.40识别不到芯片,后又在电脑上安装JlinkV8.20。采用JFlash可以识别、烧写该型号的芯片。

网友G:
写保护需借助代码修改选项字节实现,读保护可直接通过 J - Flash 菜单操作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