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 【英飞凌 CY8CKIT-062S2-AI评测】-2- 雷达传感器检测人体存在

楼主(2025-10-29):
开发板上的雷达传感器XENSIV™ 60 GHz RADAR sensor (U6) BGT60TR13CE6327XUMA1。BGT60TR13C MMIC是一种集成天线的60 GHz雷达传感器;一个

发射天线和三个接收天线。该传感器集成了l形天线阵列,确保了水平和垂直角度测量。该传感器采用天线封装(AIP)概念,从而消除了用户端天线设计的复杂性,并且PCB可以按照标准进行设计FR4材料。详细信息请参见RADAR传感器网页。雷达传感器使用SPI接口通信,以及中断信号(RSPI_IRQ_P11_0)和复位信号(RXRES_L_P11_1)。

电路图:

雷达传感器初始化:
static int32_t init_sensor(void)
{
    if (cyhal_spi_init(&spi_obj,
                       PIN_XENSIV_BGT60TRXX_SPI_MOSI,
                       PIN_XENSIV_BGT60TRXX_SPI_MISO,
                       PIN_XENSIV_BGT60TRXX_SPI_SCLK,
                       NC,
                       NULL,
                       8,
                       CYHAL_SPI_MODE_00_MSB,
                       false) != CY_RSLT_SUCCESS)
    {
        printf("[MSG] ERROR: cyhal_spi_init failed\n");
        return -1;
    }

    /* Reduce drive strength to improve EMI */
    Cy_GPIO_SetSlewRate(CYHAL_GET_PORTADDR(PIN_XENSIV_BGT60TRXX_SPI_MOSI), CYHAL_GET_PIN(PIN_XENSIV_BGT60TRXX_SPI_MOSI), CY_GPIO_SLEW_FAST);
    Cy_GPIO_SetDriveSel(CYHAL_GET_PORTADDR(PIN_XENSIV_BGT60TRXX_SPI_MOSI), CYHAL_GET_PIN(PIN_XENSIV_BGT60TRXX_SPI_MOSI), CY_GPIO_DRIVE_1_8);
    Cy_GPIO_SetSlewRate(CYHAL_GET_PORTADDR(PIN_XENSIV_BGT60TRXX_SPI_SCLK), CYHAL_GET_PIN(PIN_XENSIV_BGT60TRXX_SPI_SCLK), CY_GPIO_SLEW_FAST);
    Cy_GPIO_SetDriveSel(CYHAL_GET_PORTADDR(PIN_XENSIV_BGT60TRXX_SPI_SCLK), CYHAL_GET_PIN(PIN_XENSIV_BGT60TRXX_SPI_SCLK), CY_GPIO_DRIVE_1_8);

    /* Set the data rate to 25 Mbps */
    if (cyhal_spi_set_frequency(&spi_obj, XENSIV_BGT60TRXX_SPI_FREQUENCY) != CY_RSLT_SUCCESS)
    {
        printf("[MSG] ERROR: cyhal_spi_set_frequency failed\n");
        return -1;
    }

#if defined (TARGET_APP_CYSBSYSKIT_DEV_01) || (TARGET_APP_KIT_BGT60TR13C_EMBEDD)
    /* Enable LDO */
    if (cyhal_gpio_init(PIN_XENSIV_BGT60TRXX_LDO_EN,
                        CYHAL_GPIO_DIR_OUTPUT,
                        CYHAL_GPIO_DRIVE_STRONG,
                        true) != CY_RSLT_SUCCESS)
    {
        printf("[MSG] ERROR: LDO_EN cyhal_gpio_init failed\n");
        return -1;
    }
#endif

    /* Wait LDO stable */
    (void)cyhal_system_delay_ms(5);

    if (xensiv_bgt60trxx_mtb_init(&bgt60_obj,
                                  &spi_obj,
                                  PIN_XENSIV_BGT60TRXX_SPI_CSN,
                                  PIN_XENSIV_BGT60TRXX_RSTN,
                                  register_list_micro_only, // default config with macro settings
                                  XENSIV_BGT60TRXX_CONF_NUM_REGS_MACRO) != CY_RSLT_SUCCESS)
    {
        printf("[MSG] ERROR: xensiv_bgt60trxx_mtb_init failed\n");
        return -1;
    }

    if (xensiv_bgt60trxx_mtb_interrupt_init(&bgt60_obj,
                                            NUM_SAMPLES_PER_FRAME*2,
                                            PIN_XENSIV_BGT60TRXX_IRQ,
                                            GPIO_INTERRUPT_PRIORITY,
                                            xensiv_bgt60trxx_interrupt_handler,
                                            NULL) != CY_RSLT_SUCCESS)
    {
        printf("[MSG] ERROR: xensiv_bgt60trxx_mtb_interrupt_init failed\n");
        return -1;
    }

    return 0;
}

程序主要在main task中进行处理,其主要包括:

* 1。创建一个定时器来切换用户LED

* 2。创建处理RTOS任务

* 3。初始化传感器和led的硬件接口

* 4。初始化雷达设备

* 5。在无限循环中

* -等待来自雷达设备的中断,表明数据可用性

* -读取数据,将其转换为浮点数并通知处理任务

代码如下:
static __NO_RETURN void main_task(void *pvParameters)
{
    (void)pvParameters;
    uint32_t sz;
    uint16_t *data_buff = NULL;
    cy_rslt_t result;
    XENSIV_RADAR_PRESENCE_TIMESTAMP last_timestamp = 0;

    timer_handler = xTimerCreate("timer", pdMS_TO_TICKS(1000), pdTRUE, NULL, timer_callbak);
    if (timer_handler == NULL)
    {
        CY_ASSERT(0);
    }

    if (xTimerStart(timer_handler, 0) != pdPASS)
    {
        CY_ASSERT(0);
    }

    if (xTaskCreate(processing_task, PROCESSING_TASK_NAME, PROCESSING_TASK_STACK_SIZE, NULL, PROCESSING_TASK_PRIORITY, &processing_task_handler) != pdPASS)
    {
        CY_ASSERT(0);
    }

    if (init_sensor() != 0)
    {
        CY_ASSERT(0);
    }

    xensiv_bgt60trxx_device_t device_type = xensiv_bgt60trxx_get_device(&bgt60_obj.dev);

    print_welcome_message(device_type);

    if (init_leds () != 0)
    {
        CY_ASSERT(0);
    }

    mgr.subscribe(main_task_handler);

    /* Initialize the initial state of ce_app_state */
    ce_app_state.last_reported_event.state = XENSIV_RADAR_PRESENCE_STATE_ABSENCE;
    ce_app_state.last_reported_event.range_bin = 0;
    ce_app_state.last_reported_event.timestamp = 0;

    if (xensiv_bgt60trxx_start_frame(&bgt60_obj.dev, true) != XENSIV_BGT60TRXX_STATUS_OK)
    {
        CY_ASSERT(0);
    }

    for(;;)
    {
        /* Wait for the GPIO interrupt to indicate that another slice is available */
        ulTaskNotifyTake(pdTRUE, portMAX_DELAY);
        mgr.read_from_buffer(1, &data_buff, &sz);

        /* Data preprocessing */
        uint16_t *bgt60_buffer_ptr = data_buff;
        float32_t *frame_ptr = &frame[0];
        for (int32_t sample = 0; sample < NUM_SAMPLES_PER_FRAME * 2; ++sample)
        {
            *frame_ptr++ = ((float32_t)(*bgt60_buffer_ptr++) / 4096.0F);
        }

        mgr.ack_data_read(1);

        /* calculate the average of the chirps first */
        arm_fill_f32(0, avg_chirp, NUM_SAMPLES_PER_CHIRP);

        for (int chirp = 0; chirp < NUM_CHIRPS_PER_FRAME * 2; chirp++)
        {
            arm_add_f32(avg_chirp, &frame[NUM_SAMPLES_PER_CHIRP * chirp], avg_chirp, NUM_SAMPLES_PER_CHIRP);
        }

        arm_scale_f32(avg_chirp, 1.0f / NUM_CHIRPS_PER_FRAME, avg_chirp, NUM_SAMPLES_PER_CHIRP);

        if(ce_app_state.last_reported_event.timestamp != last_timestamp)
        {
            last_timestamp = ce_app_state.last_reported_event.timestamp; // save latest timestamp
            result = radar_config_optimize(ce_app_state.last_reported_event.state);
            if(result != ESTATUS_SUCCESS)
            {
                printf("[MSG] ERROR: radar_config_optimize failed with error %" PRIi32 "\n", result);
                CY_ASSERT(0);
            }
        }

        /* Tell processing task to take over */
        xTaskNotifyGive(processing_task_handler);

    }
}
上述main task注册在main函数中:
    /* Create the RTOS task */
    if (xTaskCreate(main_task, MAIN_TASK_NAME, MAIN_TASK_STACK_SIZE, NULL, MAIN_TASK_PRIORITY, &main_task_handler) != pdPASS)
    {
        CY_ASSERT(0);
    }

    /* Start the FreeRTOS scheduler. */
    vTaskStartScheduler();

烧录后,从远处靠近开发板,可以看到串口输出:
current presence: 0, current setting: 10 Hz
new setting: micro
[INFO] macro presence 5 139112
current presence: 0, current setting: 200 Hz
new setting: macro
[INFO] micro presence 5 144492
current presence: 1, current setting: 10 Hz
[INFO] micro presence 3 144692
current presence: 1, current setting: 10 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