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 【英飞凌 CY8CKIT-062S2-AI评测】-3- BLE Server测试

楼主(2025-10-29):
本文体验一下CY8CKIT-062S2-AI开发板的BLE功能。

初始化BLE协议栈:
    wiced_result = wiced_bt_stack_init(app_bt_management_callback,
                                 &wiced_bt_cfg_settings);

    /* Check if stack initialization was successful */
    if (WICED_BT_SUCCESS == wiced_result) {
        printf("Bluetooth Stack Initialization Successful \n");
    } else {
        printf("Bluetooth Stack Initialization failed!!\n");
    }

注册GATT事件回调函数:
wiced_bt_gatt_status_t
app_bt_gatt_event_callback(wiced_bt_gatt_evt_t event,
                           wiced_bt_gatt_event_data_t *p_event_data)
{

    wiced_bt_gatt_status_t gatt_status = WICED_BT_GATT_ERROR;
    wiced_bt_gatt_attribute_request_t *p_attr_req = NULL;

    uint16_t error_handle = 0;

    switch (event)
    {

    case GATT_CONNECTION_STATUS_EVT:
        gatt_status = app_gatt_connect_handler(&p_event_data->connection_status);
        break;

    case GATT_ATTRIBUTE_REQUEST_EVT:
        p_attr_req = &p_event_data->attribute_request;
        gatt_status = app_gatts_attr_req_handler(p_attr_req,
                                                 &error_handle);

        if(gatt_status != WICED_BT_GATT_SUCCESS)
        {
           wiced_bt_gatt_server_send_error_rsp(p_attr_req->conn_id,
                                               p_attr_req->opcode,
                                               error_handle,
                                               gatt_status);
        }

        break;

    case GATT_GET_RESPONSE_BUFFER_EVT:
    {
        wiced_bt_gatt_buffer_request_t *p_buf_req = &p_event_data->buffer_request;
        printf("len_req %d \n", p_buf_req->len_requested);
        p_buf_req->buffer.p_app_rsp_buffer = app_alloc_buffer(p_buf_req->len_requested);
        p_buf_req->buffer.p_app_ctxt = (void *)app_free_buffer;
        gatt_status = WICED_BT_GATT_SUCCESS;
    }
        break;

    case GATT_APP_BUFFER_TRANSMITTED_EVT:
    {
        pfn_free_buffer_t pfn_free;
        pfn_free = (pfn_free_buffer_t)p_event_data->buffer_xmitted.p_app_ctxt;
        /* If the buffer is dynamic, the context will point to a function to
         * free it.
         */
        if (pfn_free)
        {
            pfn_free(p_event_data->buffer_xmitted.p_app_data);
        }
        gatt_status = WICED_BT_GATT_SUCCESS;
    }
       break;

    default:
        printf("Unhandled GATT Event %d", event);
        break;

    }

    return gatt_status;
}

串口打印初始化:
  1.     cy_retarget_io_init(CYBSP_DEBUG_UART_TX,
  2.                         CYBSP_DEBUG_UART_RX,
  3.                         CY_RETARGET_IO_BAUDRATE);

在BLE client开启notfiy功能后,处理相应的数据发送任务:
void ess_task(void *pvParam)
{
    while(true)
    {
        ulTaskNotifyTake(pdTRUE, portMAX_DELAY);
        /* Varying temperature by 1 degree on every timeout for simulation */
        if (0 == alternating_flag)
        {
            temperature += DELTA_TEMPERATURE;
            if (MAX_TEMPERATURE_LIMIT <= temperature)
            {
                alternating_flag = 1;
            }
        }
        else if ((1 == alternating_flag))
        {
            temperature -= DELTA_TEMPERATURE;
            if (MIN_TEMPERATURE_LIMIT >= temperature)
            {
                alternating_flag = 0;
            }
        }

        printf("\nTemperature (in degree Celsius) \t\t%d.%02d\n",
                (temperature / 100), ABS(temperature % 100));

        /*
        * app_ess_temperature value is set both for read operation and
        * notify operation.
        */
        app_ess_temperature[0] = (uint8_t)(temperature & 0xff);
        app_ess_temperature[1] = (uint8_t)((temperature >> 8) & 0xff);

        /* To check that connection is up and
        * client is registered to receive notifications
        * to send temperature data in Little Endian Format
        * as per BT SIG's ESS Specification
        */

        if (IS_NOTIFIABLE (app_bt_conn_id, app_ess_temperature_client_char_config[0]) == 0)
        {
            if(!app_bt_conn_id)
            {
                printf("This device is not connected to a central device\n");
            }else{
                printf("This device is connected to a central device but\n"
                        "GATT client notifications are not enabled\n");
            }
        }
        else
        {
            wiced_bt_gatt_status_t gatt_status;

            /*
            * Sending notification, set the pv_app_context to NULL, since the
            * data 'app_ess_temperature' is not to be freed
            */
            gatt_status = wiced_bt_gatt_server_send_notification(app_bt_conn_id,
                                                                    HDLC_ESS_TEMPERATURE_VALUE,
                                                                    app_ess_temperature_len,
                                                                    app_ess_temperature,
                                                                    NULL);

            printf("Sent notification status 0x%x\n", gatt_status);

        }
    }
}

开启BLE广播:
  1.     app_start_advertisement();

编译,进入调试:
Started by GNU MCU Eclipse
Open On-Chip Debugger 0.12.0+dev-5.7.0.3672 (2025-03-04-03:08)
Licensed under GNU GPL v2
For bug reports, read
        http://openocd.org/doc/doxygen/bugs.html
adapter speed: 2000 kHz
adapter srst delay: 25
adapter srst pulse_width: 25
** Auto-acquire enabled, use "set ENABLE_ACQUIRE 0" to disable
Info : Using CMSIS-flash algorithms 'CY8C6xxA_SMIF' for bank 'psoc6_smif0_cm0' (footprint 17632 bytes)
Info : CMSIS-flash: ELF path: ../flm/cypress/cat1a/CY8C6xxA_SMIF.FLM
Info : CMSIS-flash: Address range:     0x18000000-0x1FFFFFFF
Info : CMSIS-flash: Program page size: 0x00001000 bytes
Info : CMSIS-flash: Erase sector size: 0x00040000 bytes, unified
Warn : SFlash programming allowed for regions: USER, TOC, KEY
Info : Using CMSIS-DAPv2 interface with VID:PID=0x04b4:0xf155, serial=16160E5A012D2400
Info : CMSIS-DAP: SWD supported
Info : CMSIS-DAP: Atomic commands supported
Info : CMSIS-DAP: FW Version = 2.0.0
Info : CMSIS-DAP: Interface Initialised (SWD)
Info : SWCLK/TCK = 1 SWDIO/TMS = 1 TDI = 1 TDO = 1 nTRST = 0 nRESET = 1
Info : CMSIS-DAP: Interface ready
Info : KitProg3: FW version: 2.80.1506
Info : KitProg3: Pipelined transfers enabled
Info : KitProg3: Asynchronous USB transfers enabled
Info : VTarget = 3.311 V
Info : kitprog3: acquiring device in Test Mode using 'PSOC 6' target and 'xres' reset...
Info : clock speed 2000 kHz
Info : SWD DPIDR 0x6ba02477
Info : [psoc6.cpu.cm0] Cortex-M0+ r0p1 processor detected
Info : [psoc6.cpu.cm0] target has 4 breakpoints, 2 watchpoints
***************************************
** Silicon: 0xE453, Family: 0x102, Rev.: 0x12 (A1)
** Detected Device: CY8C624ABZI-S2D44
** Detected Main Flash size, kb: 2048
** Flash Boot version: 3.1.0.378
** SFlash version: 0x47530
** Chip Protection: NORMAL
***************************************
Info : [psoc6.cpu.cm0] Examination succeed
Info : [psoc6.cpu.cm4] Cortex-M4 r0p1 processor detected
Info : [psoc6.cpu.cm4] target has 6 breakpoints, 4 watchpoints
Info : [psoc6.cpu.cm4] Examination succeed
Info : starting gdb server for psoc6.cpu.cm0 on 3332
Info : Listening on port 3332 for gdb connections
Info : starting gdb server for psoc6.cpu.cm4 on 3333
Info : Listening on port 3333 for gdb connections
Info : SWD DPIDR 0x6ba02477
Info : kitprog3: acquiring device in Test Mode using 'PSOC 6' target and 'xres' reset...
[psoc6.cpu.cm0] halted due to debug-request, current mode: Thread
xPSR: 0x41000000 pc: 0x00000190 msp: 0x080ff800
** Device acquired successfully
** psoc6.cpu.cm4: Ran after reset and before halt...
[psoc6.cpu.cm4] halted due to debug-request, current mode: Thread
xPSR: 0x01000000 pc: 0x0000012a msp: 0x080ff800
Started by GNU MCU Eclipse
Info : Listening on port 6666 for tcl connections
Info : Listening on port 4444 for telnet connections
Info : accepting 'gdb' connection on tcp/3333
Info : New GDB Connection: 1, Target psoc6.cpu.cm4, state: halted
Warn : Prefer GDB command "target extended-remote :3333" instead of "target remote :3333"
semihosting is enabled
Info : Auto-detected RTOS: FreeRTOS
Info : Auto-detected RTOS: FreeRTOS
Verifying region (0x10000000,      6352)... Match
Verifying region (0x10002000,    165228)... Mismatch
Info : Data mismatch, proceeding with flash programming
Info : Flash write discontinued at 0x100018d0, next section at 0x10002000
Info : Padding image section 0 at 0x100018d0 with 304 bytes (bank write end alignment)

[100%] [################################] [ Erasing     ]

[100%] [################################] [ Programming ]
Info : Padding image section 1 at 0x1002a56c with 148 bytes (bank write end alignment)

[ 34%] [##########                      ] [ Erasing     ]
[ 37%] [###########                     ] [ Erasing     ]
[ 41%] [#############                   ] [ Erasing     ]
[ 44%] [##############                  ] [ Erasing     ]
[ 48%] [###############                 ] [ Erasing     ]
[ 53%] [################                ] [ Erasing     ]
[ 55%] [#################               ] [ Erasing     ]
[ 60%] [###################             ] [ Erasing     ]
[ 67%] [#####################           ] [ Erasing     ]
[ 69%] [######################          ] [ Erasing     ]
[ 74%] [#######################         ] [ Erasing     ]
[ 76%] [########################        ] [ Erasing     ]
[ 81%] [#########################       ] [ Erasing     ]
[ 83%] [##########################      ] [ Erasing     ]
[ 86%] [###########################     ] [ Erasing     ]
[ 88%] [############################    ] [ Erasing     ]
[ 95%] [##############################  ] [ Erasing     ]
[ 97%] [############################### ] [ Erasing     ]
[100%] [################################] [ Erasing     ]

[ 17%] [#####                           ] [ Programming ]
[ 19%] [######                          ] [ Programming ]
[ 23%] [#######                         ] [ Programming ]
[ 26%] [########                        ] [ Programming ]
[ 29%] [#########                       ] [ Programming ]
[ 34%] [##########                      ] [ Programming ]
[ 36%] [###########                     ] [ Programming ]
[ 43%] [#############                   ] [ Programming ]
[ 53%] [################                ] [ Programming ]
[ 54%] [#################               ] [ Programming ]
[ 63%] [####################            ] [ Programming ]
[ 72%] [#######################         ] [ Programming ]
[ 81%] [#########################       ] [ Programming ]
[ 91%] [#############################   ] [ Programming ]
[100%] [################################] [ Programming ]
Info : SWD DPIDR 0x6ba02477
Info : kitprog3: acquiring device in Test Mode using 'PSOC 6' target and 'xres' reset...
[psoc6.cpu.cm0] halted due to debug-request, current mode: Thread
xPSR: 0x41000000 pc: 0x00000190 msp: 0x080ff800
** Device acquired successfully
** psoc6.cpu.cm4: Ran after reset and before halt...
[psoc6.cpu.cm4] halted due to debug-request, current mode: Thread
xPSR: 0x01000000 pc: 0x0000012a msp: 0x080ff800, semihosting
Info : SWD DPIDR 0x6ba02477
[psoc6.cpu.cm4] halted due to debug-request, current mode: Thread
xPSR: 0x01000000 pc: 0x100066b2 msp: 0x080ff7b0, semihosting
Info : psoc6.cpu.cm4: Waiting up to 10.0 sec for valid Vector Table address...
Info : psoc6.cpu.cm4: Vector Table found at 0x10002000
Info : psoc6.cpu.cm4: bkpt @0x10002371, issuing SYSRESETREQ
Info : SWD DPIDR 0x6ba02477
Info : [psoc6.cpu.cm4] Examination succeed
[psoc6.cpu.cm4] halted due to debug-request, current mode: Thread
xPSR: 0x61000000 pc: 0x10002370 msp: 0x080ff800, semihosting
Info : [psoc6.cpu.cm0] external reset detected
===== arm v7m registers
(0) r0 (/32): 0x08002a28
(1) r1 (/32): 0x00000000
(2) r2 (/32): 0x08000000
(3) r3 (/32): 0x00000000
(4) r4 (/32): 0x10029e14
(5) r5 (/32): 0x10029e14
(6) r6 (/32): 0x04c11db7
(7) r7 (/32): 0x08027fff
(8) r8 (/32): 0xa5a5a5a5
(9) r9 (/32): 0xa5a5a5a5
(10) r10 (/32): 0xa5a5a5a5
(11) r11 (/32): 0xa5a5a5a5
(12) r12 (/32): 0x080ff7e0
(13) sp (/32): 0x080ff800
(14) lr (/32): 0x100023c1
(15) pc (/32): 0x10003438
(16) xpsr (/32): 0x61000000
(17) msp (/32): 0x080ff800
(18) psp (/32): 0x080165d0
(20) primask (/1): 0x01
(21) basepri (/8): 0x00
(22) faultmask (/1): 0x00
(23) control (/3): 0x00
(42) d0 (/64): 0xbe83b103bef15aea
(43) d1 (/64): 0x3de2fd523c45f6d0
(44) d2 (/64): 0x3bee7fa03e86da6a
(45) d3 (/64): 0xbd727f443c8351f0
(46) d4 (/64): 0xc012ddaac00be208
(47) d5 (/64): 0x37f5000037dc0000
(48) d6 (/64): 0x3db4a8c93d5b2f20
(49) d7 (/64): 0x3eb67b013f000000
(50) d8 (/64): 0xdfffbf6ff3dbfebf
(51) d9 (/64): 0x7ea9eeefff7f74ff
(52) d10 (/64): 0xbffbffbf7e7ffeed
(53) d11 (/64): 0xfefafeefe7feffbf
(54) d12 (/64): 0xffbffbeffffbffaf
(55) d13 (/64): 0xffffff6ffffbfeaf
(56) d14 (/64): 0xfffbfbff77ffbfff
(57) d15 (/64): 0xeffeffdffbfcf7ff
(58) fpscr (/32): 0x00000000
===== Cortex-M DWT registers

Android上安装英飞凌BLE调试工具:AIROC™ Bluetooth® Connect
进入App后,扫描BLE外设(Server):目标设备是Thermistor

点击设备名称,发起连接。点击“Enviornment Sensing service”

点击Yes:

继续点击:

点击Notify:

实时温度数据正常被推送:

串口输出结果:
Temperature (in degree Celsius)                 21.00
Notfication send complete
Sent notification status 0x0

Temperature (in degree Celsius)                 22.00
Notfication send complete
Sent notification status 0x0

Temperature (in degree Celsius)                 23.00
Notfication send complete
Sent notification status 0x0

Temperature (in degree Celsius)                 24.00
Notfication send complete
Sent notification status 0x0

Temperature (in degree Celsius)                 25.00
Notfication send complete
Sent notification status 0x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