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芯片] 求个八脚的CH571K蓝牙透传程序

楼主(2025-10-29):
求个八脚的 CH571K 蓝牙串口透传程序,用于手机或者电脑蓝牙串口透传。
我对程序不熟悉,无法调通蓝牙串口透传程序,在此求助

网友A:
可以参考CH573EVT包BLE目录下的BLE UART例程进行开发,将串口部分的串口3修改为CH571K的串口(映射的串口0)便可以在CH571K上使用。

没有教程,试改过,不成功。 还有,手机如何连接CH571蓝牙,配对,这个也没有说明,教程。 用不起来。

网友B:
#include "CH57x_common.h"
#include "CH57x_BLE.h"

// 蓝牙接收回调:收到数据后转发到串口
void BLE_RecvCB(uint8_t *pBuf, uint8_t len) {
    UART1_SendData(pBuf, len); // 串口1转发蓝牙数据
}

// 串口接收回调:收到数据后转发到蓝牙
void UART1_IRQHandler(void) {
    if(UART1_GetITStatus(UART_IT_RX_DONE)) {
        uint8_t buf[32], len = UART1_RecvData(buf, 32);
        BLE_SendData(buf, len); // 蓝牙转发串口数据
        UART1_ClearITFlag(UART_IT_RX_DONE);
    }
}

int main(void) {
    SetSysClock(CLK_SOURCE_PLL_60MHz); // 配置系统时钟
    UART1_Init(115200); // 初始化串口1(波特率115200)
    UART1_ITCfg(UART_IT_RX_DONE, ENABLE); // 使能串口接收中断
    NVIC_EnableIRQ(UART1_IRQn); // 开启串口中断优先级

    BLE_Init(); // 初始化BLE(默认从机模式)
    BLE_RegisterRecvCB(BLE_RecvCB); // 注册蓝牙接收回调

    while(1) {
        BLE_MainLoop(); // BLE协议栈主循环
    }
}

网友C:
最近在调试CH582M,可以交流一下

楼主:
求一个能够在CH571K运行的蓝牙透传从机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