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资料] 热电偶可能出现的几种故障

楼主(2025-10-30):
当热电偶用于汽车或航空航天等应用时,必须具备某种故障检测功能,因为热电偶的正确运行可能关系到生命安全。在设计过程中,必须考虑热电偶可能出现的几种故障模式:
1. 热电偶导线较脆,在高振动环境下容易断裂。
2. 热电偶导线中的短路会表现得像一个新的热电偶,并且会报告短路点的温度。
3. 导线短接到电源或地线会使高增益放大器进入饱和状态,从而导致错误的高温或低温读数。

网友A:
热电偶常见故障集中在断路、短路、腐蚀、接触不良四类。
核心故障类型
断路:热电极断裂或接线松动,导致无输出信号。
短路:电极间绝缘损坏或受潮,输出信号异常偏低。
腐蚀:高温或恶劣环境下电极氧化、污染,精度漂移。
接触不良:与被测物体贴合不紧,传热受阻,测量偏差大。

还有一个常见故障,一般热电偶是浮空的,偶尔的接地会给信号一个奇怪的“共模”或干扰,导致信号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