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 ucosii与freertos的可移植性

楼主(2025-10-30):
厂商对freertos支持demo例程多一点,ucosii与freertos的可移植哪个相对好一点?

网友A:
想不明白 为什么 freeRTOS 对系统函数的调用 要分 中断里面调用的 还有任务级别的调用的
有时候些一个函数,想两者都能调用 就很麻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想不明白 为什么 freeRTOS 对系统函数的调用 要分 中断里面调用的 还有任务级别的调用的
有时候些一个函数, ...

应该有可重入的风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