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源码] 【CPKCOR-RA8D1】+AI 图像识别实验之入门环境搭建篇1

楼主(2025-10-30):
本人业余时间学习瑞萨单片机开发,预计会分3个篇章来实现该平台的AI 图像识别,用于乘用车驾驶员姿态识别。
本集内容为自学瑞萨搭建AI环境系列的第一篇: 开发环境搭建,实际困难点排查,并试图跑通USB CDC的例程,方便后续开发调试用。

硬件平台:

原理图参考:
部分官方例程截图

1. 首先安装e2studio环境,官网下载安装包,自带fsp,一切默认安装,这里如果访问官方github有问题的,也可以参考国内mirror:
fsp: Renesas FSP镜像

过程中把需要的都勾选上,安装过程还是挺慢的。

装好后,我们先随便打开一个例程试一下环境:

提示缺少旧的库,点击next自动下载

遗憾的是由于国内网络问题,通常是不能一次下完的,但是没关系我们可以离线下载后手动安装, 过程如下:

找到离线包,下到本地解压/安装:

然后打开e2, about,

找到路径,如果是解压的压缩包,可以手动把内容添加进去。

之后打开项目属性:

把工具链版本从缺失的改为最新的
Toolchain: LLVM for ARM
Toolchain Version: 18.1.3

此时编译一下,还是会报错,BSP的问题,

再打开配置确认下bsp,FSP

之前应该没选bsp,选上对应的bsp后保存,

再编译,OK了!
同样的,我们切换到USB CDC的例程,改好环境参数,试一下

这里切换过程卡死了,耐心等待,不行重来。
完了compile也OK的,

所以简单总结下,例程用了旧版本的库和工具链,需要手动切换后,选择bsp再编译,
就可以了。

生成了烧录文件后我们试一下:

注意小字,右边的是debug USB口,不要连错了,这个板子设计的比较窄,有些粗的USB线没法同时插两个口,略有不足。

以上实验成功后,后续开发环境就基本没问题了,接下去就是等下个周末空了开始研究camera外设,LCD驱动,以及AI部分实现了,后续再更新。
#2025.10.30 last edit

楼主:
目前发现申请瑞萨AI账户似乎不是特别容易,还得等一下,下期先玩玩摄像头吧

网友A:
实际效果如何,需要看看呢,人脸识别响应快不快!

楼主:
AI 账号还没搞好,模型还没导入呢,空了再搞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