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SC-V MCU 应用开发] 简述 CISC 和 RISC 的含义

楼主(2025-10-30):
cis, RISC, TI, ST, IO, ar

CISC和RISC都是指令集设计的理念,具体含义如下:

CISC,全称为Complex Instruction Set Computing,意为复杂指令集计算。它是一种指令集设计理念,其特点是指令数量多、格式多样、长度不一、功能强大。CISC可以用较少的指令完成较复杂的操作,典型的代表是X86架构。这种架构的处理器芯片被广泛应用于Windows操作系统的服务器,是目前主流的服务器架构。

CISC架构的主要优点有:

  • 指令执行效率高,可以用较少的指令周期完成较复杂的任务,提高CPU利用率。

  • 编译器设计简单,因为指令功能强大,编译器可以用较少的指令生成目标代码,降低编译难度和时间。

  • 程序可移植性好,由于指令集兼容性高,程序可以在不同的平台上运行,提高软件开发效率。

然而,CISC架构也存在一些缺点:

  • 指令译码复杂,由于指令格式多样、长度不一,CPU需要更多的硬件电路和时间来译码执行指令,这增加了芯片面积和功耗。

  • 指令执行速度慢,因为每条指令需要更多的时钟周期来完成,这降低了程序运行速度。

  • 指令集臃肿,指令数量多,有些指令很少使用或者功能重复,造成了指令集的浪费和冗余。

RISC,全称为Reduced Instruction Set Computer,意为精简指令系统计算机。RISC的特点包括选取使用频率较高的一些简单指令以及一些很有用但不复杂的指令,让复杂指令的功能由频率较高的简单指令的组合完成。此外,RISC的指令长度固定,指令格式种类少,寻址方式种类少,并且大部分指令在一个时钟周期内完成。

RISC架构的主要优点有:

  • 指令执行时间短,因为90%的指令是由硬件直接完成,只有10%的指令是由软件以组合的方式完成。

  • 适合采用流水线处理架构的设计,平均一周期可以完成一指令。

然而,RISC架构也存在一些缺点,如指令精简化后造成应用程序码变大,需要较大的存储器空间。

总的来说,CISC和RISC各有其特点和优缺点,适用于不同的场景和需求。在实际应用中,需要根据具体的应用场景和需求来选择适合的指令集架构。

CISC and RISC are both design concepts for instruction sets, with specific meanings as follows:

CISC, full name Complex Instruction Set Computing, refers to complex instruction set computing. It is an instruction set design concept characterized by a large number of instructions, diverse formats, varying lengths, and powerful functionality. CISC can complete complex operations with fewer instructions, and a typical representative is the X86 architecture. This type of processor chip is widely used in servers running Windows operating systems and is currently the mainstream server architecture.

The main advantages of the CISC architecture are:

  • High instruction execution efficiency, able to complete complex tasks with fewer instruction cycles, improving CPU utilization.

  • Simple compiler design, as the instructions are powerful, the compiler can generate target code with fewer instructions, reducing compilation difficulty and time.

  • Good program portability, as the instruction set is highly compatible, programs can run on different platforms, improving software development efficiency.

However, the CISC architecture also has some disadvantages:

  • Complex instruction decoding, as the instructions have diverse formats and varying lengths, the CPU requires more hardware circuitry and time to decode and execute the instructions, increasing chip area and power consumption.

  • Slow instruction execution speed, as each instruction requires more clock cycles to complete, which reduces program execution speed.

  • Bloated instruction set, with a large number of instructions, some of which are rarely used or have duplicate functions, resulting in waste and redundancy in the instruction set.

RISC, full name Reduced Instruction Set Computer, refers to a reduced instruction set computer. RISC is characterized by selecting a set of simple instructions with high usage frequency and some useful but uncomplicated instructions, allowing complex instructions to be implemented through combinations of these frequent simple instructions. Additionally, RISC instructions have a fixed length, fewer instruction formats, fewer addressing modes, and most instructions are completed within a single clock cycle.

The main advantages of the RISC architecture are:

  • Short instruction execution time, as 90% of instructions are completed directly by hardware, and only 10% are completed through software combinations.

  • Suitable for a pipelined processing architecture design, with an average of one instruction completed per cycle.

However, the RISC architecture also has some disadvantages, such as increased application code size due to instruction simplification, requiring larger memory space.

Overall, CISC and RISC each have their own characteristics,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suitable for different scenarios and requirements. In practical applications, it is necessary to select the appropriate instruction set architecture based on specific application scenarios and needs.

网友A:
CISC的复杂性使得它在某些情况下能提供更高的执行效率,但同时也带来了硬件复杂度和功耗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ISC的复杂性使得它在某些情况下能提供更高的执行效率,但同时也带来了硬件复杂度和功耗问题
...

CISC也是一整套的命令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