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发现数据不匹配的错误

楼主(2025-10-30):
当我通过 CubeIDE 编译并上传程序时,遇到了以下问题:
Error: Data mismatch found at address 0x080003C0 (byte = 0x1B instead of 0x1A)
Error: Download verification failed

每次的字节都不同。我使用的是 STM32F072CBT6 和 STM32F030C8T6 微控制器。用 STLink下载。
现在我的板子上只连接了启动引脚(Boot 引脚通过 10k 电阻接 GND)和 NRST 引脚(NRST 引脚通过电容接 GND)。
这个问题与 CubeIDE 有关吗?

网友A:
检查硬件连接

网友A:
Boot 引脚配置可能不适合你的目标芯片。

网友B:
在编程前禁用看门狗。

网友C:
更新下ST-Link 驱动

网友D:
调整读保护级别。

网友E:
可能是芯片本身的问题

网友F:
检查错误日志

网友G:
ST-Link 连接是否稳定

网友H:
目标板供电是否稳定?试用外部电源供电,而不是通过 ST-Link 供电。

网友I:
直接短接Boot0到GND

网友J:
Flash算法可能不匹配

网友K:
可能CubeIDE 缓存或配置错误

网友L:
个人感觉还是硬件问题

网友M:
可能是芯片本身出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