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GD32上实现485通信的指令发送和回复数据转发代码示例(基于RT-Thread或裸机编程)

楼主(2025-10-30):
c
#include "gd32f10x.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gpio.h"

// 假设使用USART0作为485通信接口
#define RS485_TX_EN_PIN GPIO_PIN_0
#define RS485_RX_EN_PIN GPIO_PIN_1
#define RS485_CTRL_PORT GPIOA

void rs485_init(void) {
    // 初始化USART0
    usart_deinit(USART0);
    usart_baudrate_set(USART0, 9600U);
    usart_word_length_set(USART0, USART_WL_8BIT);
    usart_stop_bit_set(USART0, USART_STB_1BIT);
    usart_parity_config(USART0, USART_PM_NONE);
    usart_hardware_flow_rts_config(USART0, USART_RTS_DISABLE);
    usart_hardware_flow_cts_config(USART0, USART_CTS_DISABLE);
    usart_receive_config(USART0, USART_RECEIVE_ENABLE);
    usart_transmit_config(USART0, USART_TRANSMIT_ENABLE);
    usart_enable(USART0);

    // 初始化GPIO用于控制485收发器
    gpio_init(RS485_CTRL_PORT, GPIO_MODE_OUT_PP, GPIO_OSPEED_50MHZ, RS485_TX_EN_PIN | RS485_RX_EN_PIN);
    gpio_bit_reset(RS485_CTRL_PORT, RS485_TX_EN_PIN); // 初始化为接收模式
    gpio_bit_set(RS485_CTRL_PORT, RS485_RX_EN_PIN);
}

void rs485_send_data(uint8_t *data, uint16_t len) {
    // 切换为发送模式
    gpio_bit_set(RS485_CTRL_PORT, RS485_TX_EN_PIN);
    gpio_bit_reset(RS485_CTRL_PORT, RS485_RX_EN_PIN);

    // 发送数据
    for (uint16_t i = 0; i < len; i++) {
        usart_data_transmit(USART0, data[i]);
        while (usart_flag_get(USART0, USART_FLAG_TBE) == RESET);
    }

    // 切换回接收模式
    gpio_bit_reset(RS485_CTRL_PORT, RS485_TX_EN_PIN);
    gpio_bit_set(RS485_CTRL_PORT, RS485_RX_EN_PIN);
}

// 假设使用中断方式接收数据
void USART0_IRQHandler(void) {
    if (usart_interrupt_flag_get(USART0, USART_INT_FLAG_RBNE) != RESET) {
        uint8_t data = usart_data_receive(USART0);
        // 将接收到的数据存储到缓冲区或进行转发处理
    }
}

int main(void) {
    rs485_init();
    // 使能USART0接收中断
    usart_interrupt_enable(USART0, USART_INT_RBNE);
    nvic_irq_enable(USART0_IRQn, 0, 0);

    while (1) {
        // 应用程序逻辑,包括指令发送和回复数据处理
        // 例如:rs485_send_data(指令数据, 指令长度);
    }
}

网友A:
GD32上实现485通信的指令发送和回复数据转发代码示例

网友B:
了解一下485转发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