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GD32微控制器中实现485通信的指令发送和回复数据转发

楼主(2025-10-30):
一、硬件准备
GD32微控制器:选择支持UART外设的GD32型号,如GD32F103、GD32E230等。
485收发器:如MAX485、SP3485等,用于实现TTL电平与485差分信号的转换。
连接线路:将GD32的UART引脚(TX、RX)连接到485收发器的对应引脚,同时确保收发器的使能引脚(RE/DE)正确配置。
二、软件配置
UART初始化:
配置UART的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校验位等参数。
使能UART的发送和接收功能。
485收发器控制:
配置GPIO引脚用于控制485收发器的使能引脚(RE/DE)。
在发送数据前,将使能引脚设置为发送模式;在接收数据时,将其设置为接收模式。
三、指令发送与回复数据转发
指令发送:
应用程序通过UART发送接口将指令数据发送到485总线。
在发送前,确保485收发器处于发送模式。
发送完成后,将收发器切换回接收模式,以接收可能的回复数据。
回复数据接收:
使用UART的接收中断或DMA功能来接收回复数据。
在接收中断服务函数中,将接收到的数据存储到缓冲区。
数据转发:
应用程序从接收缓冲区中读取回复数据。
根据通信协议,对回复数据进行解析和处理。
如果需要将回复数据转发到其他设备或接口,可以通过UART、SPI、I2C等其他通信接口实现。

网友A:
使用UART的接收中断或DMA功能来接收回复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