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 【英飞凌 CY8CKIT-062S2-AI评测】第四篇:机器学习模型开发与部署实战

楼主(2025-10-30):
[i=s] 本帖最后由 hbzjt2011 于 2025-10-30 16:26 编辑

经过前两篇对硬件和传感器的深入学习,接下来将在CY8CKIT-062S2-AI上实现边缘AI应用。使用DEEPCRAFT™ Studio完成从数据采集到模型部署的完整流程,最终实现一个能识别6种手势的智能控制系统。整个过程无需深度学习背景知识,DEEPCRAFT™ Studio强大的自动化功能会帮助我们轻松完成模型开发。

一、DEEPCRAFT™ Studio快速上手

1.1 安装与配置

DEEPCRAFT™ Studio是Infineon与Imagimob合作开发的端到端机器学习平台,专门针对嵌入式设备优化。访问https://developer.imagimob.com 注册账号后即可下载Windows版本的安装包。安装过程非常简单,双击安装程序后选择安装路径(建议选择不含空格的路径如C:\DEEPCRAFT),勾选所有组件包括USB驱动和Python运行时环境,等待约5分钟即可完成。

登录后进入下载页面:https://developer.imagimob.com/install-download-studio

选择Windows版本下载:DEEPCRAFT_Studio_5.6.x_Setup.exe (约600MB)

1.2 烧录流固件

要让开发板能够向DEEPCRAFT™ Studio传输实时数据,需要先烧录专用的流固件。从Infineon官网下载最新版本的streaming_firmware.hex文件,然后打开ModusToolbox Programmer工具。将开发板的J1口(KitProg3端口)连接到电脑,在Programmer中选择CY8CKIT-062S2-AI板型,加载hex文件后点击Program按钮。烧录完成后,将USB线从J1口拔出,重新插入J2口(PSoC™ 6 USB端口),这样开发板就能作为USB设备直接与DEEPCRAFT™ Studio通信了。

访问Infineon官方页面:https://www.imagimob.com/getting-started-with-cy8ckit-062s2-ai

在页面中找到"Streaming Firmware"部分,下载最新版本的HEX文件: streaming_firmware_v2.3.0.hex

⚠️ 重要提示: 2025年2月之前生产的开发板需要手动更新固件。检查你的开发板包装盒背面,如果生产日期早于2025-02,请务必完成固件更新。

接线说明:

  • 第一阶段烧录固件时,USB线连接到J1口(标注为KitProg3)
  • 烧录完成后,将USB线改接到J2口(标注为PSoC™ 6 USB)用于数据采集

步骤1:启动Programmer工具

打开Windows开始菜单 → ModusToolbox → ModusToolbox Programmer

步骤2:选择正确的配置

  1. 在"Programmer"下拉菜单中选择: KitProg3 CMSIS-DAP BULK-xxxxxxxx
  2. 在"Board"下拉菜单中选择: CY8CKIT-062S2-AI

如果下拉菜单中没有显示开发板,检查:

  • USB线是否连接到J1口
  • Windows设备管理器中是否识别为KitProg3设备
  • 尝试重新插拔USB线

步骤3:加载固件文件

点击"Open"按钮,浏览到之前下载的 streaming_firmware_v2.3.0.hex文件并打开。

步骤4:烧录流程

  1. 点击"Connect"按钮 → 应显示"Connected"
  2. 点击"Program"按钮 → 开始烧录过程

步骤5:切换到数据采集模式

烧录完成后执行以下步骤:

  1. 断开USB连接 - 从电脑上拔下USB线
  2. 等待3秒 - 让开发板完全断电
  3. 重新连接到J2口 - 将USB线插入开发板的J2接口(PSoC™ 6 USB)

现在开发板会作为USB设备被识别,可以直接与DEEPCRAFT™ Studio通信。

步骤6:验证固件

打开串口终端工具(如PuTTY或Tera Term),配置:

  • 波特率: 115200
  • 数据位: 8
  • 停止位: 1
  • 校验: None

应该看到类似输出:

二、创建数据采集项目

2.1 新建项目

在DEEPCRAFT™ Studio中:

  1. 点击菜单 FileNew Project
  2. 在模板选择窗口中选择 Live Data Collection Starter

2.2 了解Graph UX界面

项目创建后会打开Graph UX可视化编辑器

界面说明:

  • 左侧 Node Explorer: 包含所有可用节点的库
  • 中间 Canvas: 拖拽节点并连接建立数据流
  • 右侧 Properties: 显示选中节点的详细配置

2.3 构建数据采集流程

步骤1:添加传感器节点

在Node Explorer中展开 LibraryBoardsPSoC™ 6 AI (CY8CKIT-062S2-AI)

拖动"IMU Sensor"节点到画布中央。节点会自动显示设备连接状态

步骤2:添加可视化节点

LibraryVisualization 拖动"Data Tracks"节点到画布。

这个节点用于实时显示传感器波形

步骤3:连接节点

点击IMU Sensor节点的红色输出点(🔴 Out),按住鼠标左键拖动到Data Tracks节点的红色输入点(🔴 In)。

成功连接后会显示一条红色连线,表示数据流已建立:

┌──────────────┐            ┌──────────────┐
│ IMU Sensor   │            │ Data Tracks  │
│              │            │              │
│         🔴───┼────────────┼───🔴         │
│          Out │  红色数据流  │  In          │
└──────────────┘            └──────────────┘

步骤4:添加标签节点

Library → Annotation 拖动"Predefined Labels"节点到画布下方。

在Properties面板中定义手势类别,每行一个:

配置完成后,点击菜单 `File` → `Save Project` 保存项目。

第五步:采集训练数据

5.1 测试数据流 在开始正式采集前,先测试数据是否正常传输:

  1. 点击工具栏上的"▶ Start Streaming"按钮
  2. 观察Data Tracks窗口,应该看到6条实时更新的波形
  3. 轻轻移动开发板,波形应该产生明显变化
  4. 如果数据正常,点击"⏸ Pause"暂停流

5.2 采集第一个手势 我们从最简单的"左挥"手势开始:

准备动作:

  1. 在Predefined Labels节点中点击选中"swipe_left"(标签会高亮显示)
  2. 手持开发板准备好,确保握持牢固
  3. 将鼠标指针移到"⚫ Record"按钮上

录制步骤:

  1. 点击"Record"按钮
  2. 立即快速向左水平挥动开发板
  3. 2秒后自动停止录制
5.3 批量采集策略

每个手势需要50个样本,但不要机械重复。使用以下策略提高数据多样性: \

变化维度:握持方式- 握住中心 - 握住边缘 - 单手/双手

动作速度 (交替进行) - 快速挥动 - 中速挥动- 缓慢挥动

动作幅度 (随机变化) - 大幅度 (手臂伸直) - 中幅度 (前臂移动) - 小幅度 (手腕抖动)

网友A:
机器学习模型开发与部署实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