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E0] 确认一下ADC在连续转换时如果读取DATA慢了,数据会不会被覆盖

楼主(2025-10-30):
如题!
在使用APM32E030的ADC的时候,如果采用多通道连续采样模式下,只使用中断模式的话,如果中断被delay的话,存在一定的可能采样数据被‘踩踏“了?

网友A:
在连续采样模式下,如果中断处理不及时,确实可能会导致数据覆盖

网友B:
还是使用DMA吧!
这样可以直接操作SRAM中的数据。

网友C:
ADC的完成中断触发还是挺快的。如果是周期采样,还是建议使用DMA,否则很容易出现溢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