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4] 错误No rule to make target `all'. Stop.

楼主(2025-10-30):
我将一个项目导入到项目树视图中(通过导入功能),构建项目时出现了这个错误:
10:35:43 **** Incremental Build of configuration Default for project pedscan ****
make all
make: *** No rule to make target `all'. Stop.
"make all" terminated with exit code 2. Build might be incomplete.
10:35:43 Build Failed. 1 errors, 0 warnings. (took 128ms)

Debug 目录下有一个 Makefile。
当我在终端的那个 Debug 目录中执行 “make all” 时,make all 能正常运行。看起来是目标配置不正确?

网友A:
项目路径有没有包含特殊字符或空格

网友B:
重新生成Makefile

网友C:
清理重建项目

网友D:
升级CubeIDE,检查 ARM GCC 编译器、ST-Link 驱动等是否为最新版本

网友E:
有时候都是项目路径文档包含等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