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试了两天CH32H417,IO口弄废一个,小核144MHz可跑到275MHz,大核心...

楼主(2025-10-30):
试了两天CH32H417,IO口弄废一个,小核144MHz可跑到275MHz,大核心...

IO口弄废一个,调试V5F大核uart输出的PB4不知为何挂了,可能碰到3.3V电源了.

感觉还是很不错的,不知后续价格如何.想用来代替ST的M7,参考V317的价格感觉不是太乐观 ;-)

官方要是出个IAR环境的例程就好了,应该是改下启动汇编就可以了;MounRiver Studio的仿真太弱了,进入仿真模式要小半天,

楼主:
在 IAR RISC-V 环境下, 不知是否支持 WCH-LinkE, 这货很好用, 还快 ;-)

楼主:
沁恒这么NB的么, IAR竟然直接支持的了, 那赶紧加个H417吧 ;-)

网友A:
这么给力短路一个IO居然没有挂 ,还能继续跑??这个mcu确实给力

网友B:
厉害。
有没有运算速度对比。比如STM32H750。
双核的能不能用 DAP-LINK 调试?

不支持DAP-Link,需要配合他们的WCH-LinkE使用

网友B:
xbao 上未找到卖开发板的。你遥遥领先了。
是不是A的开发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xbao 上未找到卖开发板的。你遥遥领先了。
是不是A的开发板?

官方的开发板,  第一次接触CH的芯片, 不知A是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厉害。
有没有运算速度对比。比如STM32H750。
双核的能不能用 DAP-LINK 调试?

我移了一个音频的效果处理程序,浮点数有点多,主频同为400MHz 感觉比H750慢了好多,对MRS环境不熟,不知和优化是否有关.

DAP-LINK没用过呢,不知道支持不.

网友C:
还是得找FAE咨询下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移了一个音频的效果处理程序,浮点数有点多,主频同为400MHz 感觉比H750慢了好多,对MRS环境不熟,不知和优 ...

可以调整一下优化等级,顺便优化一下程序代码试一下,需要配合他们的WCH-LinkE使用

网友E:
先解决核心疑问:IO 口 “弄废” 的原因(大概率不是芯片坏了,是配置 / 耐压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