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Q] FPU是什么?怎么优雅地开启FPU? 这几篇文章给你讲透

楼主(2025-10-30):
在嵌入式开发中,浮点运算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无论是PID算法的精密控制、滤波器的DSP实现,还是复杂的传感器数据融合,浮点运算的效率都直接影响着我们产品的性能。
为了加速这些运算,一个名为FPU(浮点运算单元)的硬件“神器”应运而生。
正确地利用它,能让我们的代码执行效率实现数倍甚至数十倍的飞跃。

当然啦,当我们在使用极海APM32系列MCU时,可能会遇到一些关于FPU的困惑:
  • “我用的明明是APM32F4系列(Cortex-M4F内核),说是自带FPU,为什么感觉浮点运算还是很慢?是不是哪里没设置对?”
  • “我发现规格书里说,像APM32E103(Cortex-M3内核)这样的芯片竟然也带‘FPU’,这和M4的FPU是一回事吗?它又该如何使用?”

没错,这两个问题恰好点出了我们在实践中会遇到的两种典型的FPU场景。它们的使用方法和底层原理截然不同!
如果你也有上述的困惑,那么恭喜你,来对地方了!为了帮助大家彻底搞懂并优雅地用好FPU,版主特地从21ic论坛上精选了两篇极具深度的实战文章。

它们一篇讲解内核原生FPU的“解锁”姿势,另一篇则揭秘了外设式FPU的“调用秘籍”

通过这两篇文章,你将清晰地了解到:
   1. 对于APM32F411这类带标准FPU的MCU:如何在Eclipse/GCC开发环境中,通过简单的几步编译器配置,让硬件FPU自动为你的C代码加速。
如何在Eclipse环境下开启FPU(以APM32F411为例)

   2. 对于APM32E103这类带特殊FPU的MCU:如何像使用一个外设那样,通过开启时钟和调用专用库函数,来利用其独特的硬件浮点加速能力。
如何利用APM32E103的FPU单元提升浮点运算效率

掌握了这两种方法,无论你将来面对哪种类型的APM32芯片,都能对其中的浮点运算单元了如指掌,运用自如。

网友A:
版主,您这可有点调皮了~~

网友B:
我进来  什么也没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版主,您这可有点调皮了~~

没招了昨晚想保存个标题到草稿箱的,按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进来  什么也没看到

更新啦更新啦~来看

网友C:
还真没有注意APM32E103的FPU外设

网友D:
FPU是CPU中专门用于处理浮点数运算的硬件单元。

网友E:
FPU通过专用电路直接处理浮点运算

网友F:
代码中启用FPU寄存器

网友G:
提升浮点运算速度

网友H:
性能与能效提升

网友D:
生成硬件浮点指令

网友I:
FPU能够高效地执行涉及小数、非常大或非常小数值的计算

网友J:
FPU是一个硬件加速器,它将CPU从繁琐的浮点运算中解放出来,带来数量级的性能提升,是MCU处理复杂算法的基石。

网友K:
FPU用硬件电路直接执行浮点数的加、减、乘、除、开方等复杂运算。

网友L:
现在仍然对FPU的功能与性能了解有限。
又要学习了

网友M:
如何验证FPU是否生效?

楼主:
引用 网友M:
如何验证FPU是否生效?

第一篇文章里有验证教程噢,可供参考~

网友N:
相比软件模拟的浮点运算,FPU可以以更高的速度执行相同的操作

网友O:
为了加速这些运算,一个名为FPU(浮点运算单元)的硬件“神器”应运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