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SC-V MCU 应用开发] CH32x035的PIOC外设只是用来点灯吗?

楼主(2025-10-31):
CH32x035的PIOC外设只是用来点WS2812的灯吗?我看好多人都用这个外设点灯,话说,沁恒有其他芯片支持PIOC吗

网友A:
点灯只是一个典型应用,PIOC本质是可编程协议IO控制器,也可以用来驱动温湿度传感器等,此外,CH32X035 EVT好像还提供了PIOC模拟串口、模拟IIC、红外遥控等例程。除了CH32X035,CH32H417、CH643也是支持PIOC的,具体可以看一下沁恒官网的产品选型表

网友B:
CH32x035 的 PIOC 外设用作点灯,只需配置对应引脚为推挽输出模式,初始化后通过置位 / 复位寄存器控制高低电平即可。

网友C:
PIOC 好像就是个普通的 8 位单片机,,单片机能干啥它就能干啥,,没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