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协作和实时是一对矛盾,开发中如何权衡?有没有测试过调度器的overhead

楼主(2025-10-30):
协作和实时是一对矛盾,开发中如何权衡?有没有测试过调度器的overhead

网友A:
权衡协作与实时性,可按任务优先级分配资源:关键任务用抢占式调度保证实时性,非关键任务用协作式减少冲突。调度器 overhead 需测试,如 RTOS 的上下文切换时间(通常几到几十微秒),可通过示波器测任务切换引脚电平变化,或用定时器计数。确保 overhead 远小于任务周期,避免影响实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