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技术资料] 有偿请教开关电源问题

楼主(2025-10-30):
最近生产了一批开关电源模块,220V转5V, 24V,24V,三路,目前遇到的问题是,做了100个,大概有10个左右出现同一个故障,现像是主电压5V只有4点几V, 两路副电压到了30多V .换了几个元件也没找到问题,电源是反激式开关电源,方案是TOP224Y.  求电源大神能解决

网友A:
你反馈这路放在了5V 上?

网友A:
贴个图来看看?

网友B:
如果反馈取自5V,则5V是主电压,在额定负载时电压偏低,看看反馈系数是否小了,否则就可能是带载能力差。24V是副电源,使用稳压管类或者7824之类稳压下。5V重载、24V空载,则24V会虚高到30V会死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反馈这路放在了5V 上?

对的,反馈在5V上,这个图暂时没有,只有PCB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反馈取自5V,则5V是主电压,在额定负载时电压偏低,看看反馈系数是否小了,否则就可能是带载能力差。24 ...

反馈是通过PC817,稳压通过TL431,发现如果是不正常的模块,TL431稳压就不对了。您说的反馈系统小或带载能力差如何解决呢。

TL431是基准源,如果TL431输出电压有问题那么会造成所有的输出同步偏高或者偏低,你描述的故障现象肯定有问题,要么就是把不同条件下的不同故障现象揉一块了

网友C:
单路反馈就是这么个毛病啊,看楼主的发言对开关电源不是很懂,还是找技术员来解决吧。如果100个模块测试条件都一样的话,可以换换高频变压器试试看。

网友D:
觉得可能是高频变压器参数不合适,建议把高频变压器的参数上传一下。

网友E:
TOP224Y芯片的单端反激式开关电源模块故障分析  https://bbs.21ic.com/icview-3493959-1-1.html

感谢您的整理与答疑,对开关电源这块的知识有所欠缺,您说的方法我将一一测试

网友F:
是不是反馈通过光耦,且光耦发光二极管没并联合适的偏置电阻?

网友G:
调反馈使主路输出5伏;变假负载,使24v稳压

网友A:
有没有挂颗电阻做点假负载

网友H:
我认为是变压器磁隙不够一致导致的,更换变压器就可以。
小功率变压器的磁隙需要专门厚度的绝缘保证减小,并在绝缘漆干燥前保持,任何松动都造成间隙变化,
间隙大了负载能力不行,小了过早进入饱和,也影响输出能力。
当然,如果431或周边设计问题,也会有直接的影响。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挂颗电阻做点假负载

假负载听说过,作用是?
重负载和轻负载的区别?

网友E:
后续呢?

最近还有点忙,先买了现成的模块用着,等有空再来改,可否寄几个样品请您帮忙解决

网友I:
按我理解是不是需要拆几个电源看看,220V转5V或者12V的电源市场上应该比较多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反馈是通过PC817,稳压通过TL431,发现如果是不正常的模块,TL431稳压就不对了。您说的反馈系统小或带载 ...

针对使用PC817光耦与TL431稳压器的开关电源中出现的异常模块导致TL431稳压失效及反馈系统响应弱、带载能力差的问题,以下是系统性分析及解决方案  https://bbs.21ic.com/icview-3495067-1-1.html  (出处: 21ic电子技术开**坛)